求助angel wind吊扇遙控器gg了

楼主(2022-07-16):
如何改定速手動

整体接線

整体接線

接收電路板

接收電路板

遙控器電路板

遙控器電路板

廠牌angel wind

廠牌angel wind

网友:
把線接上就好!

(怎麼問問題, 就會有什麼答案)

楼主:
抱歉了,編輯速度較慢。接收電路板只L,N電源線及com, za, fa三線。總共只5條線而已。請問如何改成定速電源開關就好,馬達沒壞,只要可以轉就好了。指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了,編輯速度較慢。接收電路板只L,N電源線及com, za, fa三線。總共只5條線而已。請問如何改成定速電源 ...

條件要會看圖
第二張圖,基板背面就有基板電路圖可循,排除時間控制就是四段控制繼電器接點。

技術夠會量測,有基礎,電機各線圈阻抗不同,無厘頭要答案(隔空抓藥,各家接法線色並不代表絕對
網路上蠻多電路圖

网友A:
這個風扇馬達是不是標準的三檔五條線啊?遙控器按鈕換一換或許就好了 不要想太複雜

网友B:
遙控器真的沒那麼容易壞,會修理的很好修,也不難買到代用品。

网友:
圖二要背面的電路圖片~
每條電線要標一下接馬達.電源輸入等~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不吝指教。因忙先買一台新的急用(這氣溫)。回覆較慢。
電路基板沒線路圖,加上送電後遙控器無作用,所以只量測LN有110VAC,
而其他3腳。COM,ZA,FA量不出AC及DC電壓,想說其碼馬達輸出也無法得知,
才無頭寸PO圖求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遙控器真的沒那麼容易壞,會修理的很好修,也不難買到代用品。

遙控器是我自已焊接技術差,將電源+引線電路板燒得脫皮,紅外線燈拆下又把燈離線,接引線又不知正負,打算頂多不用遙控BAPASS而已。哪知再拆接收端,研究只幾條線而已,無法JUMP,才向大家求助。
如可買代用品更換,也請不吝相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風扇馬達是不是標準的三檔五條線啊?遙控器按鈕換一換或許就好了 不要想太複雜 ...

不知有否參考圖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不吝指教。因忙先買一台新的急用(這氣溫)。回覆較慢。
電路基板沒線路圖,加上送電後遙控器無 ...

貼圖出現檔名 違反版規  (圖片上傳後沒再次點選插入內文)

發帖主樓的貼圖 都能正確 怎到 #8  #10 貼圖就出現錯誤ㄋ

网友D:
K1 K2 K3  是繼電器

OFF K1 K2 K3  全斷
高速 K1-通 對應 C1
中速 K2-通 對應 C2 (串C1 此時K1斷)
低速 K3-通 對應 C3 (串C1 此時K1斷)
(低中速 可能顛倒)

如果不考慮 個別零件故障(例如 C1 電容故障)
K1 K2 K3 選一個接通 斜線 即可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貼圖出現檔名 違反版規  (圖片上傳後沒再次點選插入內文)

發帖主樓的貼圖 都能正確 怎到 #8  #10 貼圖就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1 K2 K3  是繼電器

OFF K1 K2 K3  全斷

圖文並茂,回去試試。

楼主:
再測試遙控器

再測試遙控器

再測試遙控器
接收端外接ac110電源,開機有嘽一聲,表示有通電。
發射端重新外接dc 3.1vdc電源,IR燈也重新焊接,量測有2.5VDC
但按鈕多次無反應,電壓也無反應變化。(不知有無大大,告知如何才正常)
宣告放棄。

楼主:
JUMP

JUMP
1.以外加電壓11VDC測試K1線圈動作,接點有變化。
2.送電後量測COM,ZA,FA各為5.8VAC。
3.K1接點JUMP後,量測COM,ZA,FA各為110VAC。
回家應該可以實際送電了。結果再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高手不吝指教。因忙先買一台新的急用(這氣溫)。回覆較慢。
電路基板沒線路圖,加上送電後遙控器無 ...

1. 貼圖是用圖片,不是用附件。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有否參考圖例。

1. 貼圖是用圖片,不是用附件。
2. 圖片請儘量橫拍。
3.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謝謝配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1.以外加電壓11VDC測試K1線圈動作,接點有變化。
2.送電後量測COM,ZA,FA各為5.8VAC。
3.K1接點JUMP後,量 ...

忘了提醒 K1 23等等 接固定時 ,   關閉時 須從外部關閉AC LN
------------
若是  [ 以外加電壓11VDC測試K1線圈動作,接點有變化。]
似乎說明 目前電壓不足...這情況 可以檢查 AC L線 上的 方形電容
這稱作 阻容降壓

參考
[維修]太星電工定時器OTM304不通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89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忘了提醒 K1 23等等 接固定時 ,   關閉時 須從外部關閉AC LN
------------
若是  [ 以外加電壓11VDC測試 ...

感謝大大提醒。
1.手動定速啟動就是不考慮遙控器,而採用power on/off開關。
2.查k, K2, K3 DATA 為12vdc線圈,所以外加12vdc測試 k1動作正常,且接點有變化。
3.因線路板上找 不到變壓器,所以才納悶 k1 怎12vdc。原來就如大大所說"阻容降壓 "受教了。
4.回去送電轉速正常,應該可用了,找時間再重新"壁虎"固定。
再次感謝大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提醒。
1.手動定速啟動就是不考慮遙控器,而採用power on/off開關。
2.查k, K2, K3 DATA 為12vdc ...

一般主題發文或回文的時候
字體大小 型式 最好不要變動
除了要特別標註的話語 才變更字型  不然都不變動為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