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教acer VM6620G RAM 插槽的問題

楼主(2022-07-17):
最近有一台電腦開機會連續短的嗶嗶4聲,查可能原因是RAM有問題←原本是4條4G DDR3使用多年。

這張主機板有4個DDR3的插槽,目前的情況是:不論第1、第2插槽怎「插」,第3與第4個插槽只能插1隻,同時差2隻,就會有開機顯示錯誤的問題。

PS.應該不是RAM的問題,家中另有2台DDR3的RAM,混合都是一樣。

請問這可能是哪裏造成的問題? 謝謝。

謝謝。

网友A:
可參考這帖。

01 求助 16G只抓到8G 爬很多文都無效了

試過之後,還是不行的話~換主機板或換8GB RAM。

補充:第一直覺是掉DIMM機率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參考這帖。

01 求助 16G只抓到8G 爬很多文都無效了

感謝!

有爬文有看過類似的討論,是CPU端的問題:CPU PIN腳接觸不良相關原因造成,等等。

网友:
看起來是三代的平台,CPU拆下來,觸點用橡皮擦 擦拭乾淨,如果還不行的話,大概只能懷疑DIMM插槽,用紙板包細砂紙,在插槽內的觸點跑一遍,這個ˊ動作有可能造成主板損壞,請小心。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