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ADATA SU650 時好時壞 重新量產開卡

楼主(2022-07-17):
在垃圾堆撿到一塊固態硬碟
發現一下能抓到 一下抓不到
於是就拆開來看了一下主控
上網找到匹配的開卡軟體
一頓操作 好像就可以了
主控是慧榮SM2258H
顆粒是美光的NW837

网友A:
這板子跟ADATA SU800看起來是一樣的,

只是DDR3 RAM沒上件,
RAM 的 1.5V 電源供電相關電路可能也沒上~

所以雖然主控是SM2258H (有支援DRAM),
但只能用SM2258XT (無支援DRAM)的MPTool進行開卡

另外顆粒NW837, 是B0KB製程, 48G TLC,
240G的話,
背面應該還有4顆NW837 or 2顆NW838 ...?

网友B:
j5966166大大
懂技術就是好,垃圾都能變黃金
我家裡好像也一個故障的 ADATA SSD,
原來還有開卡軟體這軟體,真是學習了
來看看我的垃圾能不能變~~~~~

网友C:
請問 樓主 何謂 開卡軟體 請樓主 開課教授大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板子跟ADATA SU800看起來是一樣的,

只是DDR3 RAM沒上件,

大佬 玩的比較深
我第一次開 找了好久的開卡才找到匹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j5966166大大
懂技術就是好,垃圾都能變黃金
我家裡好像也一個故障的 ADATA SSD,

拆開他 看看主控有機會也可以搞搞
我也不是很懂 到處看人家開卡的影片
一步步照著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樓主 何謂 開卡軟體 請樓主 開課教授大眾....

這個具體得看你的拆開來的型號
再去谷哥看有沒有人放出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 樓主 何謂 開卡軟體 請樓主 開課教授大眾....

開卡軟體   開卡程式
概念有點像是HDD的低階格式化程式,
但......................
不同的主控 搭配不同的顆粒,需要不同的開卡程式跟設定
如果只是要慧榮主控開卡程式 , GOOGLE 就可以找到了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慧榮主控開卡程式

网友:
漲知識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開卡軟體   開卡程式
概念有點像是HDD的低階格式化程式,
但......................

長知識了
原來開卡程式是像 HDD的低階格式化程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