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工業相機+顯微鏡頭DIY

楼主(2022-07-17):
偶然間看到大陸B站主播
用了一些攝像頭模組+顯微鏡頭
組成了一個電子顯微鏡
想說蠻便宜的於是從淘寶訂了
自己來組一個玩玩看
畫面效果還不錯 給大家參考看看 哈哈
畫面是沒有開燈的情況下

网友A:
感謝分享,加個「環形燈」就更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分享,加個「環形燈」就更完美了。

環形燈本來有買一個 但是尺寸不合
於是另外訂了一個 還沒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環形燈本來有買一個 但是尺寸不合
於是另外訂了一個 還沒到

這樣加一加總額也不算貴。

网友B:
不知是相機 還是圖片問題 還是我螢幕出問題了
我怎覺得沒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清晰

网友C:
看起來還不錯
你是用掏寶直運嗎??
不知運到台灣的運費花了多少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相機 還是圖片問題 還是我螢幕出問題了
我怎覺得沒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清晰

視覺感官產生錯覺.......
前景要白骨雞,背景百吋大螢幕,原生超高畫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來還不錯
你是用掏寶直運嗎??
不知運到台灣的運費花了多少呢??

人剛好在大陸
走集運回台應該也150台幣左右的運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相機 還是圖片問題 還是我螢幕出問題了
我怎覺得沒趕緊照過來!烏骨雞學姐拍影片了清晰

可能是我人的問題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視覺感官產生錯覺.......
前景要白骨雞,背景百吋大螢幕,原生超高畫素........ ...

感謝指導
小弟看到了  樓主相機對焦在攝影頭 那 0.5X 清晰的不得了 所以後面影像才會模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人的問題 哈哈

小弟看到了  樓主相機對焦在攝影頭 那 0.5X 清晰的不得了 所以後面影像才會模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指導
小弟看到了  樓主相機對焦在攝影頭 那 0.5X 清晰的不得了 所以後面影像才會模糊 ...

你要看當事人拍的鏡頭是否基本有光圈(可調)了........先天不良.....
網站(不能跟YT比全支援解析度)又降解析,更明顯........後天失調

下圖  下方工業(監視)相機用的變焦鏡頭(C接頭廣角遠攝8-50MM支援IR),最基礎的三環(變焦環/對焦環/光圈環),上方已對接監視器(工業)機身(N副廠)微攝鏡攝鏡轉C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