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帝仕」美術燈吊扇,吊扇風速異常 | 啟動電容爆漿

楼主(2022-07-18):
故障原因: 風速差異不明顯,且有馬達異音。

抬頭研究一番,要先將六盞美術燈燈罩卸下,方便之後處理。

卸下三顆側邊螺絲即可看到啟動電容與吊扇開關、電燈開關。
燈座用兩個塑膠袋暫時固定,避免L、N電線承受不住拉力斷線。
電容規格五線式 紅: 5.25uF、咖啡: 8uF、紫: 10uF
電容爆漿
目前找到類似規格的:
5/300+8+10uF/250V 5線_
{遙控達人}5.5+8+10uF五線 吊扇電容器
5.5+9+12 免運
這大熱天,缺少吊扇對流循環kimochi warui~很難受。明天詢問燈飾店是否有單賣?沒有的話只能透過網拍購入。
順便清洗燈罩,這次美術燈要再裝回去 。

要自己修或是給人賺皆可,自己修要花兩次的工時,脖子好酸~

參考資料:
<1>[問題求助] 吊扇啟動電容如何接線 by 神龍
<2>[完修]吊扇轉速緩慢 by angel-ghost

補充內容 (2022-7-19 08:48 AM):
https://blog.darkthread.net/blog/replace-fan-capacitor/

网友A:
建議這組較耐用
5.5/350+9+12uF/250VAC/5線 單價1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這組較耐用
5.5/350+9+12uF/250VAC/5線 單價160

感謝wet大推薦!{n_116:}

楼主:
到燈飾店購買老闆問功率多大的?

一時語塞...隨便說大的,換新的才發現大了1/3體積,只能硬上試看看。

五條線一根根剪斷接線,用電火布包覆作絕緣,最後還好塞得進去。

順便幫扇葉擦拭一下、馬達軸心上點WD40除銹、黃油潤滑。

故障的啟動電容只有紅色5.25uF容值偏小、其餘容值正常,放著當備品,說不定哪天可以用到其他電器身上。

最後心得:

能體會到米開朗基羅做天頂畫的辛苦,不知道請師傅來換的行情要多少?

該給師傅賺的還是要給他賺,業餘的工時搞很久,自己DIY最後變成「類(累)師傅」。

廢材野人獻曝一下,感謝收看。{n_164:}

网友B:
怎不整座拆下來搞呢?
這有點重量,師傅夠聰明的話。我猜也是整座拆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不整座拆下來搞呢?
這有點重量,師傅夠聰明的話。我猜也是整座拆下來。 ...

想說能省事就省,結果省接線工卻累到自己。{n_080:}

网友:
米開朗基羅喜歡男性軀體  做天頂畫應該是開心得很...都是男性的軀體。

我沒能成梅蒂奇   只能空想 由米開朗基羅經手處理的吊扇  會是怎樣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