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7 CPU掉電容求助

楼主(2022-07-18):
朋友送我一顆偶爾有問題 i7 11700 CPU
第一次裝上機AIDA64燒機40分鐘後都很正常,正常關機後
狀況一、燒機完隔幾天就開不起來,AMI BIOS響5短音
狀況二、正常使用後,變更硬體,加裝上顯卡後,AMI BIOS響5短音,就無法進畫面

只能clear cmos 多次之後或 CPU拆除後開機一次,再裝回就能正常開機進WIN10
目前不要測試燒機,不變更硬體,勉強能正常關關機連續正常使用
只是不穩定性讓我很困擾,想改善

後來發現CPU上有掉一顆電容,小弟不知道它的規格,
也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網路也找不到資料
想詢問有那些方式可以解決或維修店家,謝謝

网友:
有嘗試過刷bios嗎,有考慮送原廠出保固?

楼主:
感謝回覆
抱歉,忘記說CPU是 ES版,沒有保固
刷bios部分我再試試看,謝謝

网友:
拔旁邊的量看看就知道了,通常是0.1uF或0.22uF

网友:
接點是拍照的原因?還是真的很髒?要不要擦乾淨再來。

网友(2022-08-19):
不負責評論,如果是確定掉電容,我可能去料板找一個相同的電容用熱風槍焊上去再試試

网友:
0402不難焊,要是我就拆附近的下來量,在上回去一樣的
通常0402就decoupling居多,大多都0.1uF.

网友:
我以前在回收商撿到的四代CPU,掉3~4顆電容都不影響使用.
我覺得因為掉那顆電容造成不開機的可能性不大.
不過是否新世代的設計不一樣這不敢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