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顆電晶體是甚麼?

楼主(2022-07-19):
請問這顆電晶體是甚麼編號或是類型?

上面有標示 I8 7 ?

玻璃感應器壞了,上面沒幾顆零件,想說換看看電晶體看看,可是不知道型號....

网友:
可能是J108 N型JFET.

网友:
猜的  兩個 107 高阻值串接  這形式通常是 MOS類 G極 偏壓
MMBFJ108  https://www.mouser.tw/datasheet/2/308/1/J109_D-2314410.pdf

以下照片來源: https://www.aliexpress.com/item/10050033568903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