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L-42LK60 偶爾藍燈不開

楼主(2022-07-20):
請問各位高手,我有一台42LK60常常無法開機,檢查過板上所有的電容都沒有爆。
量了電源也是都有,也換了一片電源板。
但是發現主板有些3V變成2V多、5V變成3.8V左右
嘗試換了周邊的mos也沒改善狀況,實在沒招了,最後想試試刷程序
不過我手上只有SF-600能刷嗎?

网友A:
我只好奇這台一萬多元的 Dediprog SF600

當然都能燒啊,有轉接座就行了,不過轉接座的價格....

网友B:
那是否應該先查5V為何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好奇這台一萬多元的 Dediprog SF600

當然都能燒啊,有轉接座就行了,不過轉接座的價格.. ...

一開始都不能用,後來發現是SF-600的driver裝了但USB驅動沒裝,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否應該先查5V為何不正常

我有盡量查了,不過我沒有線路圖只能看板上的白漆跟放大鏡看走線簡單量測而已,目前還在查詢當中,謝謝

网友C:
跟程序無關.程序不是萬靈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程序無關.程序不是萬靈丹.

謝謝,程序方面只是都想試試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