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3.2V/25A方型鋰鐵電池組裝12V

楼主(2022-07-20):
立方型鋰驖電池3.2V/25A組裝12V

1.一列排開,此次改3.3V方型鋰鐵電池16顆,為了防呆正極點了顆紅痣以利辨識,與組裝。

2. 一顆一顆檢測基礎電壓。

3.相近內阻配對,開始安裝鐵排與需要銲接之端子,並量測串完後之總電壓以資再確認。

4.線組四組,輸出/輸入,綠色保險絲30A/電源線/插簧端子/安德森接頭/適當長度與線徑12AWG電源線,一貫作業四組,微量產減少個別失誤。

5.開始把做好的電源線鎖上,減少意外能遮就遮(報廢螢幕膜片)

6.接著預裝的O型端子銲接保護電路排線(接法參考保護電路順序),需再確認。

7.走到哪做到哪,外殼尺寸量好,偷個工減個料(立方體四厚雙薄),準備材料,差不多12V/24A鉛酸電池大小。

8.2分夾板,手鋸四組八片。

9.手工不佳,技術不到,動用圓鋸機鋸抽屜板,來達成正直角,四組共16片。

10.不要偷雞時把米,非卯接,偷工接合處上白膠。

11.一樣減料強化,入釘, 蹦蹦蹦……釘死它,一組共五面。

12.裝卸面鑿孔。

13.鑿孔完開始鎖螺絲固定。

待續.................

楼主:
後傳.....................
14.隔日硬化後,一樣偷工,修邊機修飾。

15.多於邊角拋光機拋磨。

16.安裝隔板與保護板100A(瞬間700A)。

17.保護板裝後,內阻計再次確認,數值僅供參考非使用容量,四組皆不同。

18.開始塞入箱內。

19.偽裝上漆後醜醜的,怪怪似乎缺了甚麼?完工?

20.最後再鑿個孔,裝上被遺忘的待料電量表(僅供參考),評估目前電量。

21.設定充電飽和電壓13.9V/限流1.2A,數日後實測,監控最後功率計+50W鹵素燈負載放電測試約24.7AH,約10.2V進入保護(斷電),離25A有段距離.....

22.番外篇輸出限制在20A有點太浪費,訂個雙孔銅柱改成直驅可緊急啟動電源(無保護),組合好的銅柱與螺絲加銅板(位移出孔位置)

23. 金工道具也盧出來,6MM厚銅板裁切/打孔加工較繁瑣。

24.開始將銅柱鎖上電池各+ -螺絲頭。

25. 面板相對位置鑿二孔出正負電極。

26.雙邊在加廢木條格檔推疊或保護。

完工
以上參考

网友A:
以阿得的專業建議,電池盒最好用金屬的,其次是防火材質的,用木材你就得很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阿得的專業建議,電池盒最好用金屬的,其次是防火材質的,用木材你就得很小心。 ...

專業的(消防局)說過,沒有防火的材質(肉身還沒燒成炭前就缺氧了)...........
倒是有耐火材質,依法規金屬效果最好。
市面上建材大多耐火材質,問建材行要看滲藥程度(耐腐/耐燃/耐蟲.....價格都會不同)

前一代還用保麗龍(除了輕也不俗,耐燃)呢!,
時間到除了容量衰減,續用,除嚴重大肚子(US)....撐破停用

照商用規格這些都不應該發生 溫度/壓力/充電/放電/平衡.....都要保護,看過真的10A鋰鐵電池保護板幾乎佔掉一面,差不多設計跟NB電池一樣(人身用電器用品),保護板價格看了更心涼..........聽說破萬的萬用充電飽(照明/USB/點菸座/AC座/充電座/特殊輸出輸入/遠端監控/監測感應)可以買台機車了.......

网友B:
說不定可以將防火、耐燃,當作下一代改善的重點。

沒有要量產倒是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不定可以將防火、耐燃,當作下一代改善的重點。

沒有要量產倒是還好。 ...

不要說他人,自己差不多量產了

電動車用(有牌的小綿羊),沒牌的電動助力自行車都(都串)48V,25A太大了換15A
空中飛的/地上跑的航模/水中潛的魚雷都用的到....

平常車子少用,就常用以鋰鐵電池恆定電壓微弱電流充鉛酸電池延壽,好處就是吸電大法。

運氣不好偶而併在鉛酸電池啟動用,純車用充電裝置與使用環境(溫度/震動/保護)持保留態度。

純移動電源配合各式轉換模組,大大小小依賴各類3C電器用品,戶外就是要靠他,比較合乎使用效率。

唯一好處輕,如無不當使用年限還超久的,壞處超阿貴,比以前阿貴好多了。

來一發失電環境,客串即時交直流組合技外掛電池15A+UPS(7A)(假裝高大上超級充電飽),不夠力在同組支援,在不夠力長時對抗,請求高端火力支援發電機,天龍國經常跳,玩的走火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阿得的專業建議,電池盒最好用金屬的,其次是防火材質的,用木材你就得很小心。 ...

林志*    直接送醫院,要小心了
迴轉後目標電火柱
[youtube]ocpQ_tzmdNQ[/youtube]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傳.....................
14.隔日硬化後,一樣偷工,修邊機修飾。

羨慕,夠專業,設備也足,建議再添顆『沙拉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