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 b85 killer bios更新失敗

楼主(2022-07-20):
求助.......asrock b85 killer  bios

官網更新失敗

重新抓......直接用燒錄器.......

還是無法開機.........

請問有師父有bios 嗎

bios更新失敗

bios 更新失敗

bios 更新失敗

bios更新失敗1

bios 更新失敗1

bios 更新失敗1

楼主:
感謝版主分享。。晚點測試

楼主:
請問有1.03版嗎

1.09版可以開機........進入bios .....2秒關機
原本這片1.03版   正常使用......
我去官網刷1.09........就不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1.03版嗎

1.09版可以開機........進入bios .....2秒關機

楼主:
1.03.......3次重啟後
關機

更換全新的flash 狀態一樣......

打算報廢了......這片主機板 應該還有其他問題
感謝版主的支援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3.......3次重啟後
關機

這塊有通病無復位PU9要修修看嗎
B85 KILLER.rar (2 MB, 下載次數: 71) 點位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有通病無復位PU9要修修看嗎
點位圖

請問該如何修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該如何修復???

你先測量那一顆的每腳電壓打上來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測量那一顆的每腳電壓打上來判斷

開機........很快就關機了......
大約3-4秒有跑碼........

馬上關機...........來不及量電壓

關機狀態只有量到5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有1.03版嗎

1.09版可以開機........進入bios .....2秒關機

既然提到原本1.03版正常使用,刷了之後才不正常,是否BIOS的IC損壞,要不要換一顆試試看。
另外要量電壓的方法,可以將表筆都定位之後,再按下開機按鍵,應該可以看到瞬間的電壓跳變。給您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提到原本1.03版正常使用,刷了之後才不正常,是否BIOS的IC損壞,要不要換一顆試試看。
另外要量電壓 ...

我有換一顆.......裝況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