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iant FD-806保養問題

楼主(2022-07-20):
最近牽到一台中古的FD-806,想說從未研究過腳踏車,自己練習整理看看

我想說前輪外胎似乎胎紋都沒了,所以另外買條外胎換上去
左邊是舊胎,右邊是新胎

可是我換下來後一直看,又覺得不太對勁
請問左邊那條胎中間那一區是本來設計就沒胎紋,還是磨平之後才變這樣的?
若左邊那條胎沒問題,那我還可以留下備用

网友:
高速胎, 原本就設計為沒胎紋,

好處: 抓地低.. 減少磨擦力..
壞處: 騎磁磚道 或是 壓到道路標線 時, 會打滑!

网友:
輪胎側面  應該有型號訊息

网友:
中間那條脫模線還在還很新不是磨光,白換了

問題跟Giant FD-806好像沒關係

楼主:
現在有另一個問題
這個前輪轉起來很卡
我打算把滾珠拿出來清潔保養一下

可是那個薄型六角螺母我拆不下來

我目前是用兩隻活動扳手各固定兩側的螺母
用力還是轉不動,事實上螺母很薄,活動扳手不好固定,硬催還怕滑牙,暫時先不動了

請問要用甚麼工具比較適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現在有另一個問題
這個前輪轉起來很卡
我打算把滾珠拿出來清潔保養一下

會不會是逆牙??

楼主:
剛好煞車皮也磨到見底,就提著車輪去單車行
買個煞車皮交關一下,順便問問老闆車輪要怎麼拆

結果老闆一指點,原來那個橡膠皮是可以拿下來的

事情就變得簡單多了,兩側螺母都用板手咬住,逆時針用力轉一下就開了

网友A:
2009年時我第一台小折也是買這台
您這不是原廠胎了,所以只能從輪胎側面的型號去網路找輪胎的胎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9年時我第一台小折也是買這台
您這不是原廠胎了,所以只能從輪胎側面的型號去網路找輪胎的胎紋才行

白色看起來真的挺不賴的
我女兒也指定要白色FD-806,上週終於讓我找到且面交成功

我到處搜刮二手FD-806,已經湊齊四台
還是多帶孩子出去晃晃,以免在家看3C時間太長

正在研究怎麼拆飛輪....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看起來真的挺不賴的
我女兒也指定要白色FD-806,上週終於讓我找到且面交成功

我買這台有故事的....
當時買這台時也是優先找二手的
在YAHOO拍賣找到,賣家信用100多分,加上YAHOO也有詐騙保障機制,下標前還有打電話跟對方確認資訊,就下標購買
沒想到還是遇到詐騙的,於是跟YAHOO提出詐騙申請,也到警局報案.....

所有資訊厚厚一疊寄給YAHOO,等了好一段時間居然退案並且一毛錢也不賠,申訴也沒用
根本跟詐騙犯一樣在騙人,從此我幾乎不用YAHOO拍賣,這家衰敗不是沒有原因的

後來乾脆去捷安特車行買新的
好幾個月後警方有抓到犯人,不過才幾千元我不想勞民傷財也懶的再追下去,就隨法官去判吧,反正這種的也是罰錢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