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尋找 DC12 過壓保護

楼主(2022-07-20):
因為我有個簡單的小裝置輸入為 DC 12V +-2V..但是輸入的地方是一般的DC座
有時候工作人員會因為疏失..而使用了DC 24V的變壓器而導致裝置燒毀
我在網路上也找了很久..沒有這種單一功能的過壓保護裝置
所以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地方可以購買或者可以簡易自製的套件...

感謝

网友:
作法有幾個參考看看.(1)換個有方向性的端子, 以免差反了.(2)在正端穿一個二極體(diode), 萬一接返會不導通,當然二級體會有熱的損失.(3) +/- 間可以逆接一個二極體,萬一接反了,就可能燒毀ˋ這個二極體.
以上幾點是拙見參考看看吧 !

网友:
想要模組
升/降壓模組就有此功能了限定電壓輸出,至於細部其他條件,參考該公開說明
下面是帶顯示可調電壓/電流(不大),端看自己需求搜尋(幾十元都有)。
LCD升降壓模組0.5-30V/35W僅供參考

网友:
TVS Diodes  ...很多二極體製造商 都有出

P4KE /P6KE 是常見通用系列
P4KE16(**)  可能會有**尾字 表示細微電壓區別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 ... sTROc6xMh8vqg%3D%3D

上述規格是Vishay P4KE16A

网友:
輸入端加一個7812的穩壓IC,縱使輸入電壓不足12V,穩壓IC的輸出端依然會有電壓輸出,但輸入端可以承受高達24V至36V的電壓,輸出也是12V,散熱要注意一下。

网友:
對岸的資料,請參考。

做了个简单的过压保护
https://www.yleee.com.cn/thread-33209-1-1.html (出处: 一乐电子百科)

這是5V的,14V要修改參數。

网友:
接個TVS 加上FUSE
既然是自己做的小裝置  那乾脆把接頭改成特規接頭  這樣子就沒有其他電源能給它供電了

网友:
對啊!我也這麼認為,也是接頭會做防呆設計的因素,不要變呆了。

网友:
這種沒有規定甚麼電壓一定要用甚麼接頭,難了...........你聰明,我傻瓜,最後誰呆瓜........

甚麼時代了3C電氣設備,都允許國際相容AC110V/220V共用了.........除了頭不合

到處人手一支手機規定一定要C型/微型/迷你型,同樣5V充電,防呆(商業利益)嗎?更不用說你確定只有5V輸出,現在都已智慧匹配了,對得上自然高電壓高電流,對不上基本輸出,甚至同接口連訊號也會判別是傳輸還是充電.......

何況相關車用外接設備也相容DC12V/24V..........夠阿呆吧.....

聽說為了防呆,AC/DC或極性反接,有些電器自身都設有.....超級   阿呆功能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因為非本科.很多看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的回應...因為非本科.很多看不懂

如果有興趣就看看這個影片,或許有點幫助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FX454wvs4IE&t=91s

网友:
以上很多前輩提供很棒的資訊 感謝分享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