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蚊拍 不知名品牌 故障 [狀況: 按下有亮燈,電網無高壓]

楼主(2022-07-20):
[求助] 電蚊拍  不知名品牌 故障

目前狀況: 按下有亮燈,電網無高壓

1.
以測量電池有電 4.2V

2.有測量網子與主板線路有導通

3.按按鍵有亮燈

4.ˋ主版接上電源後,耗電0.29A (因為網子處會亮燈)

主板其他照片

請問要如何測量知道哪個零件有問題? 這次沒撿到槍了 = =

此類電晶體要怎麼量?
變壓器?

网友:
N-MOSFET 去查一下怎麼量。變壓器拍磁芯碎掉,只能量短路和開路。

网友:
感覺是塑膠電容掛掉機率較大。

网友:
那是2SD882電晶體,怎麼量電晶體的方法論壇很多請自行搜尋。

网友:
高壓電容的機會很高

网友:
感覺是變壓器開路

网友:
電表ACV檔  串接電容隔DCV   量電晶體中間腳(C) 對 BAT(-)
AC峰值 約有 電池DC讀值  即可說是 振盪電路有工作

前述若是OK   就參考3#5# 說法 [ 高壓電容 ]

板中 與 板邊  LED會亮  是因為  接往電池或電源開關
只能說 電池通電足夠就亮

网友:
電蚊拍動作原理可以參考如下
https://www.shs.edu.tw/works/essay/2015/11/2015110722244196.pdf

原圖片鏡像後翻轉

逆向工程1

逆向工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