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Z97-AR 開機問題

楼主(2022-07-21):
ASUS  Z97-AR

開機只能用 G1820 - CPU 開機 其餘都無法開 CPU_LED 直亮

BIOS 是正常的 - 所以不是 BIOS 問題

有大大修過這問題嗎 ?

网友:
BIOS程式是否有更新至支援的CPU?

https://www.asus.com/tw/SupportOnly/Z97-AR/HelpDesk_CPU/

网友A:
就如同樓上說的BIOS
或者是1.05ME供電有問題

网友B:
如果有正常的G1840 cpu不會開機,可能是bios問題喔.
直接更新bios可能無效,要拆下來用燒錄器重新燒錄。
ASUS的H81 / B85系列,有幾個型號有此問題
但我自己還沒遇過在9系列上的

楼主:
已是更新最新的 BIOS  也降級過 沒用

因是修出去後反應回來我在請他附上 CPU 才知道這問題

修理時 也都用最低階 G1820 在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如同樓上說的BIOS
或者是1.05ME供電有問題

你說的 1.05ME供電問題 - 測量是正常的 , 不然應該連 G1820 都不開機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正常的G1840 cpu不會開機,可能是bios問題喔.
直接更新bios可能無效,要拆下來用燒錄器重新燒錄。
A ...

都是用 燒錄器燒的 - 就是 CPU 升一級而已 G1840 就不開機

网友B:
CPU接點可以用橡皮擦清潔一下再上機試試。畢竟同一顆CPU與不同的主機板針腳接觸或許有差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接點可以用橡皮擦清潔一下再上機試試。畢竟同一顆CPU與不同的主機板針腳接觸或許有差異。 ...

該清的 都清了 - 就是只有  G1820 才能開機 其餘 CPU 都不開

就是那麼奇怪

感謝回應

网友C:
ASUS 這代一堆奇怪問題,我沒在修主板,上次心血來潮買了同系列 H97 PRO 等來玩,

後來都沒搞定,這系列還有一個毛病是相位供電有問題,每一相有一個小管理 IC,某一腳電阻好像會變大

所以可能換了高一點的CPU,供電出問題?

不過我查 G1820、G1840 TOP瓦數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US 這代一堆奇怪問題,我沒在修主板,上次心血來潮買了同系列 H97 PRO 等來玩,

後來都沒搞定,這系列還 ...

是呀 ! 我也是第一次碰上  就剛好 最低階能開機 ㄎㄎㄎ

補充內容 (2022-7-21 11:41 PM):
壞年冬 - 什怪板問題都讓我遇上

网友:
請大大量測CPU供電的8相電感,是否都有波形呢?
不知道是否缺供電

网友:
查看CPU座針腳是否接觸不良

网友:
有点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