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問題求助] ASUS HD7750-1GD5 各電壓會突然消失,無法顯示?

楼主(2022-07-21):
因前問題已超過30天,主題自動關閉,原連結https://bbs.pigoo.com/thread-85430-1-1.html

小弟不才,最近終於補上缺的零件,並上電測試,發現上電約20秒,B面的電壓除12V,均會消失(量電感電壓0.96V,0.9V,1.48V),A面的3.3V及5V均正常;只要重新開機上電,就可以再量到電壓,但仍會消失,請教各先進,應如何查修?

A面:

B面:

楼主:
經測試,裝上散熱風扇後,各電壓即不會消失,可能是顯示卡本身過熱保護,但仍無法顯示,是否代表GPU已掛了,請先進指點一下?

网友:
建議上電測量的時候壓一塊散熱鰭片也好,不要直接裸測,各供電出來核心溫度必定上升,建議搞個隨身示波器來協助維修,整個維修質量會大幅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