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電池配合775馬達的輸出電流請教?

楼主(2022-07-22):
你好,
我要用
  • 775 馬達,然後用4顆LG的18650電池(串聯)來做供電 (電池規格如附圖)
  • 12V 的 775馬達的起動電流需要 10A額定電流 1.2A (馬達規格如附圖)

LG的18650電池規格說可以 20A 最大連續放電,容量是 3000mAh,

請教用4顆LG的18650電池串聯 (3.7V x 4) 來供電,馬達可以正常運轉嗎?
馬達賣家說這樣的供電方式,馬達沒辦法用,想不懂為什麼這樣的供電不行?

再問幾個基本問題,
  • 電池可以20A 最大連續放電 ,代表電池的電流輸出一直是 20A嗎?
  • 如果電池電流輸出不是一直都是 20A,那馬達是不是就轉不起來?
  • 是馬達起動的時候需要20A,所以向電池要20A,馬達轉動後需要1.2A,所以向電池要1.2A,
    也就是馬達要多少電流,電池就供給多少電流;
    還是電池主動一直輸出20A讓馬達運轉?

謝謝。

网友:
1)額定電流 1.2A是空載電流,帶載電流可能會接近啟動電流。
2)我小人一點,如圖的鋰電池可能是假貨,無法長時間帶載供電。
馬達賣家還是不算太壞。

网友A:
馬達沒辦法用是3000mah電量不夠用~

网友:
用1AH以上18650鋰電池驅動馬達是一定可以轉起來
只是輸出扭距會受到電池供電能力影響    電池能提供的能量 決定馬達能夠輸出的力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沒辦法用是3000mah電量不夠用~

請教一下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不是很懂。
3000mAh 理論上 馬達用3A的話,也可以用一個小時。
還是我有誤解?

网友:
4.2V/3A=1.4Ω,如果你手上有1.4Ω左右大電阻並聯一個電池量一下電壓,應該就知道為什麼馬達不轉了。
或是乾脆4個電池並聯起來用電子負載試一下就知道答案了。
接馬達一定要買動力電池,看下方4樓連結,一個僅1300mAh 的動力鋰電池它Discharging 的Maximum 值可到多少?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40-1-1.html

上面的是18650,下方這個是21700,他們都是接充電起子的,看一下它的規格就知道為什麼要買動力鋰電池︰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331-1-1.html

网友:
以前我使用12V20A電源供應給他加上去,結果,電源供應跳保護!! 後來由 3V供電啟動後再升壓到12V 才沒跳電源!

网友B:
我覺得這樣接可行耶,一般電鑽也是用串接的接法,
動力電池足夠推動馬達了,但需加個平衡板或保護板。
如果是定點使用的話,可考慮用大功率電供。

電池可以20A 最大連續放電 ,代表電池的電流輸出一直是 20A嗎?
  :可能,但長時間20A電池會發燙

如果電池電流輸出不是一直都是 20A,那馬達是不是就轉不起來?
  :不會,

是馬達起動的時候需要20A,所以向電池要20A,馬達轉動後需要1.2A,所以向電池要1.2A,
也就是馬達要多少電流,電池就供給多少電流;
還是電池主動一直輸出20A讓馬達運轉?

  : 起動時電流較大(瞬間),轉動後看負重,空載的話也許只有數十~數百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這樣接可行耶,一般電鑽也是用串接的接法,
動力電池足夠推動馬達了,但需加個平衡板或保護板。
如果 ...

請教個基本問題,
單顆 LG HG2 18650 電池可以 20A 連續放電,
馬達運轉時只需要 5A,

  • 1. 如果只接一顆電池,電池會輸出幾 A?
  • 2. 如果四顆 LG HG2 18650 電池 串聯,那這時電池會輸出幾 A?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個基本問題,
單顆 LG HG2 18650 電池可以 20A 連續放電,
馬達運轉時只需要 5A,

1.20A
2.20A

串接20A是理論上,實際會有小部份損耗於接觸電阻、電池內阻等,

网友:
不懂20A的動力電池串聯4顆推這個馬達不會轉? 超出我的學習範圍

网友:
沒有特別標示的情況下
電池的內阻   以 最大連續電流  來估算的  R = 3.7V / 20A = 0.185 ohm
串4個    14.8V  0.74 ohm

馬達啟動電流 10A  等效內阻 R=12V/10A =1.2 ohm       ( 另外提一下: 轉動後內阻 不同)

14.8 V  /(0.74 ohm + 1.2  ohm) = 7.628866 A    低於啟動電流 10A

(14.8 V -12V) /10A = 0.28 ohm    @串4個
所以 單個要 0.07 ohm
3.7V / 0.07 ohm  = 52.85 A   需要的 最大連續電流

以3000 mAh 來說 20C這一等級  就約略可以了

現在知道 動力電池 為何都在號稱 20C  30C  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