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LG FLATRON L206WTQ-WFS 彩色液晶顯示器 無法開機維修

楼主(2022-07-22):
LG FLATRON L206WTQ-WFS 彩色液晶顯示器 無法開機 維修

銘板型號
電源版  很明顯有3個電容凸了
換下來的電容 (3個沒凸的一起換)
3個沒凸的 容值還在容許範圍
3個凸的 容值差很多(原1000μF 只有100μF上下)
維修完畢 已可開機 畫面如下

网友A:
一般我在更換突起的電容時,只要是濾波用途的,耐壓跟容量值,都會往上提升一階,畢竟還是自用的,不想再拆第二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在更換突起的電容時,只要是濾波用途的,耐壓跟容量值,都會往上提升一階,畢竟還是自用的,不想再拆 ...

弱弱的請教一下,往上一階可以更耐壓,但電容會突起是自然損耗還是附近電路有問題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請教一下,往上一階可以更耐壓,但電容會突起是自然損耗還是附近電路有問題造成的呢? ...

電解電容會凸起到底是何原因?我也很想了解,把它當作自然損耗吧,價錢便宜,更換也不費事。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請教一下,往上一階可以更耐壓,但電容會突起是自然損耗還是附近電路有問題造成的呢? ...

過壓,高熱,或是品質不良都會導致電容突起,所以增加耐壓可以改善,至於品質不良,發現有突起的電容,板子上相同品牌規格的一律全換掉比較安心,自然損耗的電容是容值降低,外觀看不出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