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什麼可以東西可以轉角度?

楼主(2022-07-24):
幾年前生產燈具的朋友給我一個兩尺的LED 燈,就下圖這一個。

它當初好像是設計給廚房流理台上用的,可以水平安裝,也可以垂直安裝,整個都是鋁製品,兩邊各有一個鎖螺絲的地方,就如下圖這樣。

不過我是比較想把它裝在我的工作台上加強照明,我的工作台的桌面算第一層好了,第二層的木板比鐵架多出約20公分,如果把LED 燈鎖在第二層木板下緣,這樣照不到第一層我工作桌面的地方,請參考下圖。

如果把LED 燈裝在第二層的鐵架上,那變成照我自己,這更不可能。

最理想應該是LED 燈的兩側有個什麼可以隨意調角度的裝置,讓我可以調整就很方便了。

我不知道我說這樣大家是否了解我的意思?
請教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東西可以解決我的問題?

网友A:
2片L鐵做成關節,就可以調角度了。

网友B:
可以用阻尼鉸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阻尼鉸鏈

可以拍來看一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片L鐵做成關節,就可以調角度了。

有沒有現成可買到?

网友C:
角鋼/角鐵附螺絲就完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拍來看一下嗎?

露天有很多您可以參考看看,
阻尼鉸鏈

网友D:
考量無段調整適應性及使用者完美個性..  (龜毛

小弟推薦 磁鐵球手機架當關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角鋼/角鐵附螺絲就完成

我是想也考慮美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量無段調整適應性及使用者完美個性..  (龜毛

我這個燈架是鋁的,也是有一點重量,這個除非磁鐵夠大顆,不然也有可能會掉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YAF13-A900B7IEX

這個不實用,我是想要把LED 燈具固定在第二層木板下緣,然後可以手動調整角度,這樣才不會佔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這個燈架是鋁的,也是有一點重量,這個除非磁鐵夠大顆,不然也有可能會掉下來。 ...

反過來,磁鐵是對您的工作台鐵架,螺絲側是鎖燈具

是我會用左右各一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過來,磁鐵是對您的工作台鐵架,螺絲側是鎖燈具

是我會用左右各一顆

如果是要用磁鐵吸住鐵架的方式,那除了到底吸不吸的牢固的問題外,還有不用多久就破壞漆面了,我明天拍烏骨雞學姐的貨架照片,就是被我放磁鐵生銹變的很難看,這個方案先保留,我再等看看有沒有會員有其它更好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天有很多您可以參考看看,
阻尼鉸鏈

我想我找到合適的阻尾鉸鏈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9828057861

這家在大陸賣一對十幾元還包郵,在台灣一個就要一百多,這個LED 燈我都放這麼久沒動了,也不急在一時解決,等要寄痞酷鏟時再一起寄好了。

我在看阻尼鉸鏈的網頁讓我想到筆電的面板上蓋也是用阻尼鉸鏈,只是筆電用的很小,而且方向不合適,不然的話就能去修筆電的會員那裡找兩個來代用。

网友E:
桌上型電腦用的液晶螢幕底座也是阻尼鉸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桌上型電腦用的液晶螢幕底座也是阻尼鉸鏈?

是的,很多可以調整角度的地方都是用阻尼鉸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桌上型電腦用的液晶螢幕底座也是阻尼鉸鏈?

是的,不過螢幕用的有一邊90度,我並不合用。

网友F:
活動式可以用夾的,關節處可以轉大約45度;如果是鐵線處,要轉一圈也可以。
不過我用的這個爛貨,壞在前面夾子那裡,裂了。那,還是算了。耶~成功發了個廢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活動式可以用夾的,關節處可以轉大約45度;如果是鐵線處,要轉一圈也可以。
不過我用的這個爛貨,壞在前面 ...

多了一支可彎曲的軟管或許也方便,只不過我這個LED 燈長度有60公分,雖然是鋁製品還是有點重量,抓不抓的住都是考驗。

网友:
也許可以用軌道燈的萬向接頭

网友:
小弟猜想這種轉角度的,應該也有現成的電動控制裝置,例如馬達正反轉。

网友:
用角鐵焊個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