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華儀EXTECH AC Power Source CFW-105 交流電源供應器不輸出 Part Ⅰ

楼主(2022-07-24):
我的工作經常需要交流電源供應器,如果不是用特殊的頻率,那我一般會用可調變壓器的簡易型AC Source,但是如果是用在船舶的電器,那就要用到400Hz,這就必需要用到電子式的交流電源供應器了,這台CFW-105 就是在這種場合使用的。

自從烏骨雞學姐把我最後一台簡易型的交流電源變壓器賣了之後,我只有剩下這台電子式的可以使用了,在我拿出來試用時發現它也故障了,右邊出現O.F.W 報錯,按OUTPUT 按鈕無作用,OUTPUT 按鈕失效就不會輸出電壓了。

我也不想去查什麼O.F.W?先看一下機內的情形,第一個很明顯的是電源板裡面一個20W 0.1Ω線繞電阻有裂痕,不過這不是燒壞的。

先拆下來看看吧!

一拆下來最外層像彈簧的鐵圈就散了。

因為阻值只0.1Ω,我用電表測量其實阻值是無斷線,不過這兩個電阻我打算換掉,已請朋友代購兩個進口的電阻中。

這台CFW-150 有兩片控制板,一片電源板,因為線繞電阻還未寄來,我先把控制板上的電解電容及鉭電容都先換新。

電源板上那4個10000uF 63V的大電容我也要更換,所以請朋友一併寄來,接下來只能等朋友寄來再繼續。

為什麼電解電容及鉭電容要換新的原因很早就說過了,因為有壽命的就是它們,半導體是屬於半永久性元件,不是不會壞,而是大半不會壞,但是電解電容器是有使用壽命,時間一到最好全部更換,很多時候與其在找奇怪的故障原因,倒不如先把有使用壽命的電容先換掉。

楼主:
真糟糕!要修的零件都卡住了。

楼主:
我要的兩個功率電阻寄來了,進口貨就是這樣,要找時間開始動手了。

网友:
真的是,真傳一句話
【很多時候與其在找奇怪的故障原因,倒不如先把有使用壽命的電容先換掉。】

電容的價錢,跟找問題的時間成本,微不足道
況且電容的價錢也算在維修費 XD

楼主:
這幾天好像什麼事都不是很順利,前幾天把寄來的電阻跟電容裝上去,一開電就"碰"一聲燒了好幾個零件,電路板銅箔也燒斷好幾段。

▼這是把電阻電容都裝上的樣子。

▼電源一開就"碰"一聲,這種規模是嚇不到我,只不過板子銅箔燒斷了好幾段比較討厭。

▼不是R5燒黑就是R5燒壞喔!是R6燒斷是把R5燒黑而已,清潔劑擦一擦就乾淨了,不過R6這個大約0.5W~1W的39Ω碳膜電阻要換得請朋友再寄進口的來。

▼下圖是另一片板子,原本Q3炸到剩下1支腳,換新後高度跟旁邊的Q4、Q5不同高。

最麻煩的是其中一條插槽底下有一段銅箔燒斷,不知道有沒影響到別的接點?插槽得拆下來才看的到,評估要拆插槽靠電動吸錫槍不夠力,只能祭出多年沒有使用的錫爐。

插槽是長條形,拿出輔助長條錫槽搭配錫爐使用,並在電路板四周貼上隔熱膠帶。

▼用錫爐拆插槽只需10秒內,不過準備錫爐得30分鐘才能開始使用。

▼插槽拿下來後,用電動吸錫槍就很容易把孔內的錫清除了。

今天先做到這裡就好,因為肚子好像有點餓了,反正請朋友寄來的進口39Ω電阻也還沒到手,先去覓食一下明天再有時間再做。
所以我也是會越修越壞的,從那裡跌倒就從那裡再站起來,等零件來再說。

一開始就說過這幾天好像不是很順利,昨天晚上不知道怎麼頭就撞到桌角,今天早上拿香皂洗手,放香皂的容器是玻璃的,結果被我的手撞到摔破了,中午跟烏骨雞學姐去吃午餐,離去時被店家的門撞到額頭,這次額頭就掛彩了。

待續.......

网友A(2022-09-08):
使用完錫爐,機板插槽下方右邊,有看高溫造成,部分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完錫爐,機板插槽下方右邊,有看高溫造成,部分受損

第一個原因就是鍚爐溫度太高造成的,第二就是我太久沒有用錫爐,技巧沒有操作好的緣故。

网友B:
老大:充分休息 才能恢復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充分休息 才能恢復健康

謝謝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幾天好像什麼事都不是很順利,前幾天把寄來的電阻跟電容裝上去,一開電就"碰"一聲燒了好幾個零件,電路板 ...

安全第一,
然後哪間這麼好吃記得介紹一下.

网友:
用ELNA音響電容也太補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第一,
然後哪間這麼好吃記得介紹一下.

我就是在滝禾製麵所太平店撞到額頭的,這家是連鎖店,你應該吃過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