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YMCO VJR 110不充電維修

楼主(2022-07-25):
女王大人的坐騎,前幾天突然發不動,在路邊機車行換1顆電池,7B的1100,好貴

回家後小弟例行檢查,回充是否正常,畢竟才2年車

未發動

發動後,電壓在10V到13V間跳來跳去,整流器大概掛了

本來想換整流器簡單,結果是噩夢的開始

龍頭下方斜板后螺絲全拆(紅線)

這時前小盾可以下來,再拆前方2顆螺絲

下方小三角片下來,紅線10MM螺帽拆下來

這時要拆側板,拆前後2顆螺絲

拉出側板

開始拆檔泥板,一邊6顆塑膠扣,2顆在底板

這2顆螺絲拆掉(左右各1),回裝時上檔泥板比較好裝

塑膠扣的原樣

中間壓下,可以用指甲或小起子翹出來

裝回前先把中心柱推出,插進塑膠殼洞中後,再把中心柱壓回

拆掉下檔泥板跟側板後,可以慢慢把前殼旁的卡榫用起子撬開,拉開前殼

整流器用2顆10MM螺絲固定,故障品正面

背面,光陽型號LEA2

2陽的料很亂,最好拆下舊品比對再買料

新品

先插上後發動,電壓穩定在14.5-14.6V

裝回時注意,這是錯的,整流器插頭向前,會卡到前殼

這才是正確的,記得CDI要插回去,看來光陽的研發要加油,電腦車應該可以靠引擎電腦提供點火訊號

裝回順序
前殼-上檔泥板-下檔泥板-側板-前三角片-前盾

這臺難拆得要死,光拆殼搞了快1.5小時,有些地方的螺絲跟塑膠扣要趴著才拆的到,光陽的機構工程師要檢討了

楼主:
因為女王急著要,在附近的材料行買料,原廠1顆850,士電副廠500要等半天,只好850花下去

網拍原廠1顆420,自己的車因為趕時間很難等網拍到貨

网友A:
changold2大大
你們家的女王真幸福~~~

這時要拆側板<- 這個我也很難理解
我的還是豪邁125,如果要換整流器,也是要先拆側板,才能拆前面那塊大斜板,
而豪邁側板的後面不只拆兩個螺絲而已,要拆側板前還要先把後面後中間蓋給拆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old2大大
你們家的女王真幸福~~~

因為側板這顆螺絲的鎖點就是前斜板,不拆側板前斜板下不來

网友B:
機車維修在工資 ,
上星期換光陽後輪煞車線原建議價900元,因為要拆三段外殼變成1200元

网友C:
喔 喔
要被念了
最後那張圖 沒點選插入 出現檔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側板這顆螺絲的鎖點就是前斜板,不拆側板前斜板下不來

changold2大大
謝謝你的貼圖

是我沒有表達清楚  ^^a
我是想說這機車的原始設計,沒辦法只拆前斜板就好
像我的就要先拆後中間蓋 -> 側板 -> 前斜板

你這台側板前面是鎖螺絲還不錯,我的是卡榫的,多拆幾次,可能就會卡不住了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喔 喔
要被念了
最後那張圖 沒點選插入 出現檔名

小弟也很納悶,明明沒點插入,圖自己就跳出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機車維修在工資 ,
上星期換光陽後輪煞車線原建議價900元,因為要拆三段外殼變成1200元 ...

這些機構工程師真的要檢討,很多設計都是視覺導向,完全不考慮維修,像VJR沒有升降修車臺拆裝外殼會搞到罵人

屁孩市場有這麼大嗎?對小弟這種老人來說,好養好修好騎才是好車,外型完全不在評分範圍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ngold2大大
謝謝你的貼圖

老豪邁也是一樣,小弟幾年前幫同事換殼,也是一邊換一邊念,哪個天兵設計的

网友D:
CDI 在台灣不是有專利設計的那個產品賣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些機構工程師真的要檢討,很多設計都是視覺導向,完全不考慮維修,像VJR沒有升降修車臺拆裝外殼會搞到 ...

年輕人買車當然是看顏質啊,修的人又不是他們~
看看老人家騎的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車要怎麼振興經濟
年輕人永遠都是市場的指標

网友F:
請問貓大夫最後一張圖應該插入那個位置?因為已超過編輯時間,我幫你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貓大夫最後一張圖應該插入那個位置?因為已超過編輯時間,我幫你修正。 ...

多謝老大,最後那張是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輕人買車當然是看顏質啊,修的人又不是他們~
看看老人家騎的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車要怎麼振興經濟
年輕 ...

養車不便宜啊,而且常常改殼少量多樣價格也降不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DI 在台灣不是有專利設計的那個產品賣嗎

VJR這顆只有4 PIN,應該是地線,電源,激磁訊號,脈波輸出

也就是KDU 的直流CDI縮小版

网友D:
引用 楼主:
VJR這顆只有4 PIN,應該是地線,電源,激磁訊號,脈波輸出

也就是KDU 的直流CDI縮小版 ...

請問大夫, 是得獎的那顆嗎, 應該不會這樣做的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謝老大,最後那張是多的

那一張我就刪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大夫, 是得獎的那顆嗎, 應該不會這樣做的呀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一張我就刪掉了。

多謝老大的幫忙

网友:
我有一台PGO的車,整流器是在車身旁
必須要拆馬桶還得拆掉車殼,那位置不通風,2008年的車已經燒壞3顆原廠整流器了

第一次故障是故障造成過充電瓶爆開,拋錨在新北平溪要往福隆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地方,打給幾家車行都沒人要來救車
後來透過關係才有雙溪的人願意來載
不過冷門車那地區沒有備料,只能先換電瓶,發動後把整流器拔掉,靠電瓶剩餘的電力騎回桃園,再去材料行買來換

网友G:
那一顆不是CDI,只是大燈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一顆不是CDI,只是大燈控制器

多謝告知,小弟不知道光陽改設計了

以前大燈繼電器是這2顆,1顆近光,1顆遠光

网友:
感謝大大很棒的維修經驗及po文分享,謝謝您

网友:
真的,換電池不難,自己換可能一半價格,就是那個壞掉的瞬間急需要用,女王要用的也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