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什麼零件?

楼主(2022-07-25):
請問這是什麼零件?
有什麼代替

网友A:
奇怪了
開版發帖 那貼圖 都能正確貼圖了  為何#2 那貼圖就錯誤了

這是用在甚麼咚咚的  廠牌 型號
真的是瞎子摸象了

電容 熱敏 電感 都有此形狀的
要比對線路圖 才最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
開版發帖 那貼圖 都能正確貼圖了  為何#2 那貼圖就錯誤了

我把w0000001 違規貼錯的2樓刪除

网友B:
看起來很像變成白色的陶瓷電容,是被漆成白色了嗎?

网友:
如SA2086 前述 電容 熱敏  常見  (但我沒見過電感)

若是 熱敏電阻   可以 給予外部熱源  觀察阻值變化
熱敏電阻   又分 正P與負N 兩種溫度係數電阻TCR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很像變成白色的陶瓷電容,是被漆成白色了嗎?

灰色.後視鏡電折.折完沒電.是不是自恢復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