詢問 東元冷氣 室外機風扇&壓縮機沒運轉

楼主(2022-07-25):
請教各位先進:

我家有台東元分離式冷暖冷氣 型號為MA252VS 以及MS252VS
之前曾經就是室內機已經是冷氣模式,但是室外機就是一直沒反應,後來我把插頭拔掉,放置一天再將插頭插回去!就正常了!

上個星期又遇到相同情況,一開始我還沒想到拔插頭後來上網查去室外機風扇不運轉壓縮機不啟動的故障如何排除.大部分都是風扇啟動電容換一換就好!
想說先去看看室外機怎麼拆板金,然後看看電容型號是多少!當然要拆東西 就是要斷電!所以昨天就去拔插頭斷電,拍了幾張照!

今天下班好像可以再試試看! 結果回家 送電啟動冷氣!室外機風扇轉起來了!也沒異音! 怪了! 而且吹到現在都沒停!
有那位大大可以指點迷津嗎?
感謝指點!!

PS:再請教一下 室內機的面板上有個運轉開關 那個是燈號嗎?嘗試去按不太像是按鈕! 還有檢測燈號是開機才會亮嗎?

附圖如下:
東元室內機面板
下圖:東元室內機型號
下圖:東元室外機型號

网友:
外机不转,电容坏了的可能性比较高

网友A:
想知道原因,有時間可以耗準備鉤表。

沒時間,換個功率計附頻率/內外環境溫度含壓力/轉速帶記錄型儀表,全天24小時監控,大到壓縮機小到待機用電一目了然,看是外在環境因素或人為,還有機組問題,冷卻風扇/出風風扇/縱橫伺服器...等,時間/電壓/電流/頻率/功率因素/溫度/壓力/轉速  不同組合還有複式計算數據,任何動作各式變化一目了然......看你敢不敢偷懶

网友:
這台是變頻機,照理說室外機風扇是沒有啟動電容。建議附上室外機變頻電路板一探究竟,另外,室內機的面板上有個運轉開關作用於萬一無法遙控開機時當作應急開關用。
這種故障情形可能是變頻電路板快壞的徵兆,室外機風扇啟動電容壞不是拔插頭斷電就暫時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原因,有時間可以耗準備鉤表。

沒時間,換個功率計附頻率/內外環境溫度含壓力/轉速帶記 ...

大大請給個圖片, 沒見過這等專業神器.
最多只有用過DIY的IoT溫度紀錄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大請給個圖片, 沒見過這等專業神器.
最多只有用過DIY的IoT溫度紀錄器

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這種空調設備專業儀器給你DIY有沒搞錯

運轉時間/各相運轉電流/各相運轉電壓/工作進出高低壓力/運轉進出與工作溫度/運轉冷卻進出溫度/消耗功率/運轉速度/遠端遙控/開機/關機..........有的沒的,一目了然.外掛還專有圖形介面。

你咬我,為什麼要給你圖有規定嗎?就算打完臉,偶也沒啥好處.......科科科科,加油加油......轉進入更複式空調領域就會知道

网友C:
請問室外機的蓋子打得開嗎,會不會是吹風日曬久了風扇繼電器裂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這種空調設備專業儀器給你DIY有沒搞錯

運轉時間/各 ...

厲害的專業, 望塵莫及, 失禮失禮

网友:
主板故障?

楼主(2022-08-30):
引用 网友C:
請問室外機的蓋子打得開嗎,會不會是吹風日曬久了風扇繼電器裂錫

東元 維修站的人來看了! 說室外機的變頻控制板有問題 需要更換!
不過因為時好時壞,所以他說要換再通知他過來更換!

當初是家裡老人接洽,也沒問換控制板要多少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東元 維修站的人來看了! 說室外機的變頻控制板有問題 需要更換!
不過因為時好時壞,所以他說要換再通知他 ...

可以去電東元維修站詢問,快速了解維修費用,進一步決定是否要汰舊換新,若等到完全壞,臨時汰舊換新恐怕無法馬上有新冷氣吹,因為現在裝冷氣的人都很忙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東元 維修站的人來看了! 說室外機的變頻控制板有問題 需要更換!
不過因為時好時壞,所以他說要換再通知他 ...

幾年前換過一次主機板,˙7000多元,結果因為不常使用,去年開始依樣又不動作了!!
我的現象是 一開機室外機風扇會轉個一兩分鐘,有冷氣!! 之後就"風扇不會轉"了!! 不是風扇的問題,我懷疑是"溫度感測器"其中一個出問題,只是我不會"拆"!!所以放到現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幾年前換過一次主機板,˙7000多元,結果因為不常使用,去年開始依樣又不動作了!!
我的現象是 一開機室外機 ...

挖!七千多!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買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挖!七千多! 不知道可不可以自己買來換!

可以喔!比換電腦的主機板容易多了!不過,東元零件不外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