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尚朋堂電子鍋 SC-NX18T 不過電維修實例

楼主(2022-07-26):
尚朋堂電子鍋 SC-NX18T 不過電維修實例

1.型號~SC-NX18T

2.故障狀況~插電不過電
保溫模式~綠燈不亮功率錶無電流流通

煮飯模式~紅燈不亮功率錶無電流流通

3.拆開底座內部配置

4.檢測加熱管熱絲阻抗17.XΩ~正常~

5.檢測AC電源輸入串接之溫度保險絲已燒斷不通

6.前手更換的溫度保險絲(192°C/250V/10A)再次燒斷

7.更換回原廠設定的溫度保險絲(172°C/250V/10A)以壓接端子壓接OK

8.思考溫度保險絲燒斷原因~
a.內鍋底部遭受撞擊凹了一塊與加熱盤間隙過大,造成溫度傳導與感應(磁鋼限溫器)誤差過大,最後還是燒了溫度保險絲。

b.磁鋼限溫器表面乾淨、磁吸力檢測正常

c.加熱盤無異物附著、無變形

9.準備一頭磨成圓錐狀木棍一根、鐵鎚一把校正

10.內鍋校正回歸後凹陷處變得較平整與加熱盤間隙縮小

11.鍋蓋保溫線鋁片接地線斷開,重新連接接地線

12.先通電測試保溫功能正常(保溫綠燈亮),消耗功率約50W(鍋身保溫線+鍋蓋保溫線同時動作)

13.內鍋加點水試煮

14.壓下煮飯白色壓板,紅色煮飯燈亮起消耗功率約683W

15.過一會兒溫度感應到達(代表飯煮熟)自動跳保溫模式(保溫綠燈亮)消耗功率約11W(只有鍋蓋保溫線動作),此時因為剛煮完飯鍋身鐵定超過100°C,鍋身保溫線有串接一顆溫度開關(75°C/常閉型),所以超過75°C接點斷開不動作,兼具省電與安全保護功能

16.實際煮熟一鍋白飯不再燒溫度保險絲~完修~

网友A:
b 磁鋼限溫器表面乾淨、磁吸力檢測正常       請問如何檢測磁吸力? 謝謝

网友B:
耐用度很不錯!

這種功能單純、按鈕少、操作簡單真的比較適合老人家。

网友C:
wet大大
好詳盡好多內容的維修實"力"阿
看的我都肚子餓了說
請問大大何時放飯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磁鋼限溫器表面乾淨、磁吸力檢測正常       請問如何檢測磁吸力? 謝謝

就是用手去~港覺~,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用度很不錯!

這種功能單純、按鈕少、操作簡單真的比較適合老人家。

的確是~阿婆~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t大大
好詳盡好多內容的維修實"力"阿
看的我都肚子餓了說

到飯點時就盛一碗白飯,配上【菊之鱻】海鮮干貝醬,就是人間美味了。

网友:
wet 大大
【菊之鱻】海鮮干貝醬 看到這個,就更餓了
話說用自己修好的電子鍋煮飯,
那種美味,更是無以言語的美味阿~~~

网友:
很詳細的維修po文哦,感謝您的分享

网友:
wet老師功夫了得!連板金的功夫也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