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被竊電該如何取的證據

楼主(2022-07-26):
大家好,我家是兩樓的透天
一樓有全戶的總開關,二樓有一個自己的樓層的總開關,目前懷疑有被隔壁鄰居從二樓偷接電,純懷疑,所以要先自己查清楚

二樓房間太熱了,白天幾乎沒人,理論是應該沒有電力輸出,
有沒有大大知道,用最簡易的方式,可以透過總開關,查目前的電力使用情況
我只有3用電表,沒有勾表甚麼的

网友A:
難不成你也偷電,沒錶燈(瓦時計)可記錄。
搭配各節點NFB切換便知原因.....

网友B:
  把全戶總開關關閉, 拍下電表數值; 若干時間再拍下電表數值.

  理論上若無異狀, 兩次表值應趨近相同; 反之不是漏電即是遭竊電.

  無論漏竊, 建議找合格電匠釐清異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難不成你也偷電,沒錶燈(瓦時計)可記錄。
搭配各節點NFB切換便知原因.....  ...

有買瓦特計,就是覺得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用量,但是線路中的就沒法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全戶總開關關閉, 拍下電表數值; 若干時間再拍下電表數值.

  理論上若無異狀, 兩次表值應趨近相同; 反 ...

偷電若從總開關之後過,電表一起走,開開關關是一樣的,有人多幫你用電而已

除非偷電沒從總開關過,關總開關,電表才會繼續走,這個就高手

楼主:
十多年以來居家電費都被提醒多出同區用電20~40%不等
以為自己都是用電腦居家工作所以電費比較高是正常

最近一期帳單竟然跟去年同期相比少了200度電,我並沒有失業,冷氣也照開
只是鄰居出國一個月不在家

就憑以上當然不能隨便亂指控,利用天熱昨天做了測試,晚間十點左右拉掉二樓總開關半小時
今天一早隔壁就請來冷氣師傅

但以上都是間接證據,不足以當作呈堂證供,哈哈

最近幾天還會連續,不定時測試一小時,看看冷氣師傅是不是還會應召而來

不過還是希望能有從二樓總開關處得知目前電量輸出的工具,這樣的證據才有力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多年以來居家電費都被提醒多出同區用電20~40%不等
以為自己都是用電腦居家工作所以電費比較高是正常

先透過「文字客服」詢問台電,說不定有解決方案?!
文字客服
若二樓都是晚上才用電,那麼可以申請三段式時間電價,離峰時段電費相對便宜。
申請後會換成「智能電表」,透過APP也能監控用電量。台電_線上申請

申請成功後,晚上關閉二樓電源總開關,觀察APP用電量。

連續三天若都沒有異常用電情事。那鄰居應該就沒有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透過「文字客服」詢問台電,說不定有解決方案?!
文字客服
若二樓都是晚上才用電,那麼可以申請三段式 ...

有打電話問過台電了,民眾竊取台電的電,他們才會受理(電業法這是有刑責的)
我這等於是兩端都是私人,他們建議我是找水電技師,先找源頭

不過更換電表這一邏輯,我個人覺得還是行不太通,因為他就是在電表後偷(某一個點,目前就是需要查出位置在哪),關了,他就沒用電但我也沒電用,開了我有電,他也一起用

會想要能夠觀察二樓總開關的電力輸出的原因,
是我二樓三間房間,兩間空置,一間晚上睡覺時才會進去開冷氣,平常白天應該沒有任何電力輸出,連燈都沒有(採光好,白天不用開燈)

白天太熱在一樓工作,所以冷氣只有一樓開,

一旁隔壁另側西曬是住家有學齡前小孩在,夏天又西曬應該是全時都開冷氣,而我上次帳單一口氣少了兩百度,
這是與同時與去年同期相,也有同比上月帳單,都是大幅度的減少,

原本應該是經常性地被竊電,完全不自知,突然一整個月出國,造成我電費大幅減少,才起了疑心

楼主:
雖然自己電器使用完全沒有任何調整,剛開始還慶幸,電表故障了嗎?
昨日自己去看電表數字,7/5日抄表,竟然用超過已經一千度了

才20天,所以不論是被竊,電表故障,這次都得解決,不然九月帳單就會是天價了

以上或許是我小人了,先懷疑別人家

但最終還是希望回到原點,二樓總變電器開關那裏的輸出,有無簡易方式可以得知,即可得知當下我沒用電時,會不會有大量用電輸出

先確定異常用電的事實,再來找兇手(不要最後變成自己啦)

网友:
監視器   水電師  低調排除  而且是只拆一線接觸不良那種(引誘再犯)  犯事主會到現場屆時監視器有證據

一般犯事主 會不認 也不讓警員入戶蒐證  是不是現行犯有得扯皮
警員素質如何  嗯 會努力幫你蒐證嗎
不如換個態度  將證物堆到警員面前

网友:
如果是20年以上的老屋,重新拉線配置就好。
我家住20多年,換新線,為了安全換粗一點的,因為用電量越來越大,整戶電力系統都重新設計。

舊的線都抽走,線路漏電的問題順便可以解決。
說不定是電線管線中有水會漏電,鄰居出遊剛好沒有用水就不會有水流到相鄰牆面。
若是有偷接的線,因為你開關側都已拆除舊線換新線,不用查,自然沒電可偷。

网友D:
把總電源關掉一陣子看隔壁會不會過來該就知道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打電話問過台電了,民眾竊取台電的電,他們才會受理(電業法這是有刑責的)
我這等於是兩端都是私人,他 ...

查看看隔壁冷氣室外機的接線,
像住家後面鄰居的冷氣插座,
我發現被後面隔壁的冷氣接線.
跟後面鄰居提醒,
後來接線也更正了.

如果無法辨識,就如樓上說的,
直接拉一條明線從一樓拉至二樓冷氣用,
二樓總開關就關閉.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買瓦特計,就是覺得不可能有這麼多的用量,但是線路中的就沒法查啦

電力線路中如何沒法查,3C電器值得維修哪怎麼查,然不成自己就會修好。

自己的電器自己的設備,基本消耗功率,配上原始表燈跑的時間/度數/電壓就可轉換電流/功率,慢慢縮減檢查範圍各節點NFB(有限制電流功能)便知原因,或關閉所有電器用鉤表(電流)/熱顯影(電子熱流動)很好查,只要付費水電都有。

內部偷電難度相當高,除非內賊。

我就有教某銀行請水電如何合法偷自己的電,因為電單都要經我手繳費收錢,總使用度數沒變/改變的是繳款金額,結果該銀行總務,初期不適應症反應某層樓忽然,電費暴增,至於樓下商用電費降低卻無視,提醒後有沒有省錢(有限制使用度數,超過金額暴增,讓用電均化)!記得要教接,瞭了.....

也有被用戶告到總公司說我偷公用電給隔壁大樓用,明明數年用電度數年年/月月降,可是超渣用戶嫌電費年年高(台電漲的關我屁事),還被其他用戶笑被抓到了偷吃電.......

网友:
有的人一樓是營業用電,二樓是住宅,就把二樓的電接一條線來一樓使用。

网友:
話說網路400元鈎錶或99大賣場199元鈎錶入手一支加減測吧,
反正樓主要的只是0或1的結果,
把二樓的燈跟家電都關掉,
二次測鈎鈎看就知道了,
還有冷氣基本上都走220V,
這下目標又縮小了一點.

最近測的結果,
一級能效變頻運轉時大約在227V/1.7A~2.5A
降載時約在227V/0.6A,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查看看隔壁冷氣室外機的接線,
像住家後面鄰居的冷氣插座,
我發現被後面隔壁的冷氣接線.

你這是屬於比較正派的誤會,我家是那種斜屋頂有屋瓦的,室外機的電線是可以從屋瓦下方的縫,拉進到室內的

這個有點難解釋,我自己的室外機的電路也是透過那個縫拉的,若查出是這種的就那就真的是刻意偷拉了,因為我今年才換的分離式冷氣,4個師傅,兩裡兩外,搞了一下午
隔壁買房全部重新整修,那時預先要拉線成這樣倒是可能,因為我今年初,也才因為屋頂內有鼠輩,上去檢查才發現,他們裝潢把兩戶中隔的木板拆除,電線管路固定在我這一側,等於他那邊可以多省一道牆,不過當時管路裡是空的,沒走任何
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總電源關掉一陣子看隔壁會不會過來該就知道了吧

我怕隔壁不會來,只會叫冷氣師傅。
可能是當時授意工程人員這樣做,自己早已經忘記自己是小偷了,哈哈

楼主:
快要歪樓了,大家別當柯南,我自己來當就好

二樓總開關處,能否有查驗電流輸出大小的工具,
要買勾表也行,但是要勾哪裡?

网友F:
把二樓電斷了 接上 220V~ 嘿嘿嘿

另外可以直接申報 台電竊電 讓台電來查~

以後才能告上法院.取得應得的賠償.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十多年以來居家電費都被提醒多出同區用電20~40%不等
以為自己都是用電腦居家工作所以電費比較高是正常

您提到重點了,

晚間十點左右拉掉二樓總開關半小時
今天一早隔壁就請來冷氣師傅

有問題的話,線拉在BRAKE後。

不過這句(隔壁買房全部重新整修,那時預先要拉線成這樣倒是可能,因為我今年初,也才因為屋頂內有鼠輩,上去檢查才發現,他們裝潢把兩戶中隔的木板拆除,電線管路固定在我這一側,等於他那邊可以多省一道牆,不過當時管路裡是空的,沒走任何電線)

表示您跟隔壁2戶是在同一棟房子,只是中間有牆壁隔開,如果您也是買二手屋,可能線路問題在原屋主手上就有,只是後來一戶變2戶,問題才浮出來

网友G:
(我家是那種斜屋頂有屋瓦的,室外機的電線是可以從屋瓦下方的縫,拉進到室內的)

這種屋子最少都60年以上歷史了,那個年代室內配線就只有火線水線各一條,後來才有2火線1水線110V220V雙併配線,會不會前屋主為了裝220V冷氣亂拉線,結果搞成隔壁的220V1條火線是您這邊過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提到重點了,

晚間十點左右拉掉二樓總開關半小時

這倒不是,只是一般常見的雙併,很老的房子了,我買的時候是30年屋齡,安全問題,新買過的屋主線路幾乎都依定會重新拉過,我自己買的時候也是有水電重新拉過線路

難不成是那個水電師傅討厭我,所以在隔壁內牆裝一個插座供他人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二樓電斷了 接上 220V~ 嘿嘿嘿

另外可以直接申報 台電竊電 讓台電來查~

這招沒用,因為若屬實,那他現在是接冷氣室外機,本來就吃220V
然後上面有提到過了,竊台電的台電財會管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家是那種斜屋頂有屋瓦的,室外機的電線是可以從屋瓦下方的縫,拉進到室內的)

這種屋子最少都60年以上歷 ...

我們家是新裝潢過的,隔壁晚大約十年,隔壁買來也是重新裝潢,沒有故意的話,有點難以理解,哈哈

网友H:
當所懷疑的戶外機運轉時,關掉開關,看還有運轉嗎?

如有兩個人,一個操作開關,一個觀察,更為準確。

楼主:
找了朋友介紹水電師傅,指示我開了電表箱,讓我明天晚上去借勾表,就可以揭曉結果了
下方兩條黑色的是由一樓總開關上來的,若二樓沒使用電器,卻有大電流,就印證了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配電箱

配電箱

不過結果很可能讓大家失望,是我自己有問題,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當所懷疑的戶外機運轉時,關掉開關,看還有運轉嗎?

如有兩個人,一個操作開關,一個觀察,更為準確。 ...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不過目前室外機品質都很好。
聲音很小,另外他是放在屋頂上的,爬上去看,這樣我很容易被人當小偷

网友I:
有時候不是住戶的錯~是施工的錯誤~新建時就把電配錯了~
今年在岳母家就因為漏水~發現1個水管跟一個插座配錯家了~
岳母家的電配到隔壁戶的浴室的除霧鏡插座~岳母庭院的水是接隔壁的!
重點是已經用了30年了

网友J:
我也遇到過原本配線就錯誤的 配到隔壁的

我在二樓裝燈具 二樓總開關已關閉 也測量二線已無電壓(指針式電表) 接線時被電到
再到一樓將總開關也關了 這回學乖了 用數字電表單線量測 黑色錶筆線纏繞手上3-4圈筆尖懸空
用紅色表筆碰觸電線基然量到30多伏電壓  自家的總開關只能關掉地線
至於火線電壓從哪邊來的 我也不知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有時候不是住戶的錯~是施工的錯誤~新建時就把電配錯了~
今年在岳母家就因為漏水~發現1個水管跟一個插座配錯 ...

那這兩家管路有改過來嗎?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遇到過原本配線就錯誤的 配到隔壁的

我在二樓裝燈具 二樓總開關已關閉 也測量二線已無電壓(指針式電表 ...

小弟也碰到浴室的日光燈關不掉,原來是牆壁的開關,電線破皮碰到建築物水泥。

网友I:
引用 网友K:
那這兩家管路有改過來嗎?

電線我給它斷了~水管也改管了~
會發現是隔壁用藥濟在灌水管補漏~小舅子在洗車{n_030:}

网友:
引用 网友I:
電線我給它斷了~水管也改管了~
會發現是隔壁用藥濟在灌水管補漏~小舅子在洗車 ...

用藥濟在灌水管補漏,又是怎回事?水管有破洞?

网友:
水電工人接錯是常有的,大部分是不小心(酒精飲料喝多了),故意的較少,但也遇到過,猜測是前屋主得罪了工人,因為明顯是故意,才會這樣想。

其實遇到只能認倒楣,更正過來較重要,要想求償不容易的,因為工人的疏忽,很難認定是竊電。

网友:
還有一種可能是表號登錄錯誤。

20多年前,我買房入住,不久就被斷水。
我去查帳單,沒有欠繳,後來才發現水公司登錄的水表和住址錯誤。
隔壁沒住人、沒繳錢,被斷水。
但是該住址登錄的是我家的水表,而我家的帳單是根據鄰居水表計算。
後來聲請更正解決。

你可以先查一下帳單上面的電號正不正確。

网友:
查看有沒有外接的電線?難道隔壁是挖牆偷接電線?先買夾式電表吧!用完再網拍賣掉!

楼主:
借到了勾表,昨天跟今天,不定時的測量了大約十來回,詢問了借表的師傅,表示沒有異狀
應該是我自己疑神疑鬼,打擾大家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