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RO濾水器 不停造水,要關儲水桶開關才會停止!

楼主(2022-07-26):
RO 機,六道濾芯款(使用低、高壓電磁閥,沒有四面閥),有儲水桶. 最近發現它會不停造水
水會從廢水管流出, 在不拔掉電源(或關閉進水)的條件下.
關閉儲水桶,它才會顯示滿水停止造水.
請問可能是哪裡故障或是零件接觸不良?

1. 不停造水

2.關閉儲水桶(照片是拍成打開儲水桶了),顯示滿水停止造水.

网友:
RO機制水停水 都是靠壓力儲水桶的水量 壓縮壓力桶內的空氣 造成壓力反饋的
關閉儲水桶會停機 打開壓力桶無法停機
1. 壓力桶內水量還不夠
2. 壓力桶有漏水

壓力桶出水量比以前少 或 水量無力
就是壓力桶內沒空氣了 或 空氣包已破裂

网友:
家裡的RO之前水質變差,我們大約一年會測一次水質,導電度大於20我們就會找原因,找來找去,發現是進了儲水桶後才變差的,然後就換了儲水桶,後來才發現儲水桶也會壞~~前一次變差,是換了RO膜就好了

网友:
感覺像是有漏水的問題欸

网友:
壓力桶內橡膠隔膜破了機率最高
桶身下方有一個打氣孔,用氣壓表量測一下就知道
沒氣壓錶就把連接壓力桶管線拆掉,搬至空曠處打開球閥看桶內的水是否能排出
情況1.能排出但不多,甚至無法排出(壓力桶報廢)
情況2.可排出大部分水量(壓力桶失壓,需打氣)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34152-1-1.html

您好:可能請教cremaker 吧
個人都是商用RO ,有裝控制盒用於自動沖洗而已,也沒裝什麼開關都手動造水
請把造水開關斷開關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