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會員訂製的足600VA 平衡式隔離變壓器

楼主(2022-07-27):
我因工作需要都會固定請朋友訂製一些變壓器,不過這次有一個是會員預定要接音響的隔離變壓器,所以就貼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這次我需要的變壓器只先做好這些,還有6個還沒做好,因為會員要的變壓器烏骨雞學姐一直在催促,只能先把會員訂的拿回來。

會員提到他的隔離變壓器是要接音響,音響的要求應該是抗低頻干擾,所以不適用雙層變壓器,因為雙層變壓器的主要強項是絕緣,簡單想都知道初級、次級繞組分開,絕緣當然好,不過雙層繞法也因為繞組分開的緣故,它連法拉弟接地層也無法做,簡單說就是要絕緣就繞雙層,要抗干擾就用單層+法拉弟接地層,下圖綠色線端就是法拉弟接地的端子。

那這個平衡式繞法是怎麼回事兒呢?其實平衡式繞法就跟中央抽頭的概念是一樣的,下圖的N 就是中央抽頭。

我不是玩音響的,朋友他也沒有在玩音響,據他說玩音響的金耳族會提供規格圖及繞組圖,他的工作就是照做即可。
依照我這木耳族的音響外行所知,平衡式繞法又稱差動式繞法,它的概念就是藉由輸出正反相來抵消雜訊干擾,不對的話也不用噴我,我已經說過我不是玩音響的。

這個變壓器我是訂600VA,600VA是怎麼算出來的?我們只知道VA=電壓乘上電流,其實這有個公式︰

這個變壓器廠家是用1.6mm繞的,1.6平方/4*3.14*每平方釐米電流(也稱電流密度)就是它的容量,變壓器足不足瓦主要就是看電流密度這個值,像朋友給我繞的這個變壓器銅線是1.6mm,電流密度他是估3A,外面很多變壓器廠還有估到5A 甚至10A 之譜,這樣就差很多了。

2.56/4*3.14*3=6
6*110V=660,也就是其實這個變壓至少有660VA的能力。

如果電流密度估10的話,10*600=1100VA,很離譜吧!所以買變壓器不能看標示就是這個原因,尤其是整個包住看不見的,要怎麼灌水你也看不到。

這個變壓器線架繞600VA 兩邊還有剩下一點點空間,其實留著散熱很合適,不過我想問看看把它線架繞滿可以到多少VA?也訂做一個來玩玩。

最後再重申一下,到底平衡接地要怎麼接請查一下Google 應該有,或者看看論壇有沒有金耳朵族的會員指導一下,千萬別問我。

网友:
看來我又有東西可賣了

网友A:
讚啦,誰能教我怎麼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啦,誰能教我怎麼用…..

錢是烏骨雞學姐收的,我們歡迎烏骨雞學姐開講~~~

网友:
引用 楼主:
錢是烏骨雞學姐收的,我們歡迎烏骨雞學姐開講~~~

又有人皮再癢了  機板伺候

网友B:
wish可以研發多功能萬用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可以研發多功能萬用變壓器。

這種傳統的變壓器的應用幾乎都有了,我覺得再研發也是這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讚啦,誰能教我怎麼用…..

不要花了錢,失了隔離原意與功能,如畫虎不成反類犬,畫蛇添足.....。
音響最好有金屬外盒屏蔽磁場

詳細介紹隔離變壓器的基本知識以及如何選擇和使用

作者:Art Pini

資料提供者:Digi-Key 北美編輯群

2020-05-20

傳統的單相電源線由火線、中性線和地線組成。當多個實體分離的裝置共用一條電源線時,由於各裝置的接地電位不同,可能會產生接地迴路。這些接地迴路在醫療裝置中尤其成問題,並且在裝置測試期間可能會造成麻煩。對於設計人員來說,使用整流線路電壓的裝置測量接地迴路並非易事。接地測試設備 (如示波器) 可能會在無意中造成這些裝置電源短路。此外,高頻雜訊可能會在 AC 電源線上傳輸,導致敏感的傳感器和儀器出現問題。

在電源輸入端和裝置之間適當地安裝隔離變壓器,可避免這些問題的發生。

隔離變壓器有助於隔離電源線接地裝置,以避免接地迴路和測試設備意外接地。此外,還能抑制在電源上傳輸的高頻雜訊。

网友:
Y電容感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目前的狀況,是低音有力了(原本的隔離變壓器只有200W), 高音仍有電流聲,但人是要貼著喇叭才聽得見啦。

不過這顆也是會熱,不到燙手就是了~~

接地的部份我可能要再查一下目前的插座上的地線是不是正常的(哈哈哈)

謝謝大大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花了錢,失了隔離原意與功能,如畫虎不成反類犬,畫蛇添足.....。
音響最好有金屬外盒屏蔽磁場

謝謝大大的提醒

我就不針對音響的部份去回應了。

當初請WISH大幫忙的時侯,原意是我本來的隔離變壓器只有200W。

純粹不夠才買的。

因為跟WISH聊的時侯,有提到這顆是給音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