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790 CORE-i3 電腦主機 網路速度問題請教

楼主(2022-07-28):
DELL OPTIPLEX 790 CORE-i3 電腦主機 網路速度問題請教
這台主機只能測速到100/100 m 以內,直接黑盒子 無任何分享器

用黑盒子wifi 測速可以達200m ,用電腦只能下載100m以下

查詢網路線問題也排除一樣下載不超過100m
網路卡:intel 82579lm

利用兒子電腦測速結果

請教:為什麼會無法達到300m下載及如何改善

7/25日中華網路促銷電話:100m/40m 昇速 300m/100m 只要加20元內就999元,立馬同意

相關帖子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mp;page=2#pid963139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161-1-1.html

再次感謝wish 老大

网友A:
電腦的規格不支援的可能性很高

是不是用SSD、SATA排線、網卡規格都有可能造成限速

我曾經用acer的小電腦,測網速,連100M都上不去的{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腦的規格不支援的可能性很高

是不是用SSD、SATA排線、網卡規格都有可能造成限速

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所以求救,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如何處理,所以求救,謝謝

建議先分享一下系統規格
如果會測硬碟速度,可以先測一下
系統硬碟的速度要先上得去
網速才有可能上得去~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968-1-1.html
cpu i3
除裝240G ssd硬碟、電源 外都原裝
系統 win1064
內顯,CPU 使用50%

上網很順

网友B:
先確定電腦的網路卡連線速度是1G (1000M)
測速卡在100M 以下, 很常遇到是網路卡連線速度只有100M

至於會造成連線只有100M的原因    大多是網路線的問題 ,少數是網卡或驅動程式..............的問題

网友C:
7/25日中華網路促銷電話:100m/40m 昇速 300m/100m 只要加20元內就999元,立馬同意

所以原本100M收費979 請問這個價錢有含MOD嗎?

网友:
會不會是作業系統給你限制網速
你沒說作業系統是哪一版

楼主:
windows 10 64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968-1-1.html
cpu i3
除裝240G ssd硬碟、電源 外都原裝

CPU 使用50% 所以有可能被CPU拖累

楼主:
引用 网友C:
7/25日中華網路促銷電話:100m/40m 昇速 300m/100m 只要加20元內就999元,立馬同意

所以原本100M收費979 請 ...

您好:純昇速,可以借wifi 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確定電腦的網路卡連線速度是1G (1000M)
測速卡在100M 以下, 很常遇到是網路卡連線速度只有100M

設1G 無法連線

楼主:
接點清潔劑噴黑盒子網路孔、網路卡連線正常了

其他台電腦使用中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 ,網路速度正常了

再測試
cat5e 100m 自己壓
cat6 300m  成品
所以網路線也要注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點清潔劑噴黑盒子網路孔、網路卡連線正常了

其實 Cat5e 網路線就可以跑Gigabit,
個人家中網路就是自己佈Cat5e線自己壓接頭,300M或500M都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 Cat5e 網路線就可以跑Gigabit,
個人家中網路就是自己佈Cat5e線自己壓接頭,300M或500M都沒問題。 ...

先進您好:

就是自壓線讓網路卡無法上1G速度,CAT6線接數據機空置孔接觸不良
有照成品線順序壓線,就是無法速度1G

請分享 Cat5e 網路線 製作要領,也希望 Cat5e 網路線就可以跑Gigabit
感謝

网友:
https://www.cht.com.tw/home/camp ... imittime/index.html
500m/250m 的現在特價只要 $1099 ,我不是來推銷的喔
我也很想辦,不過我目前不是中華電信的,而且合約還沒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進您好:

就是自壓線讓網路卡無法上1G速度,CAT6線接數據機空置孔接觸不良

打水晶頭,重點是手路問題,  還有熟能生巧
當初念大學時, 網路概論老師想說純上課 怕學生太無趣 所以說其中一次上課要來打水晶頭
結果看到其他同學打出來的水晶頭 根本慘不忍睹
不是8蕊沒推到底 讓端子壓緊 就是皮沒被水晶頭壓住, 還有雙絞解開太長的  (cat5 只能解開0.5英吋  cat6 0.375 英吋)
我打的水晶頭是很漂亮很標準,但如果是比速度, 我一年打不到100顆,我公司找的弱電廠商的師傅,一個案場就超過100顆,一個月不知道要做幾個案場, 所以我根本比不上弱電廠商的師傅

重複上面重點 熟能生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水晶頭,重點是手路問題,  還有熟能生巧
當初念大學時, 網路概論老師想說純上課 怕學生太無趣 所以說其 ...

笨笨特大人說了大部份的重點,補充個人經驗:
雙絞解開太少反而很難壓接,像Cat6三件式接頭得靠長度換取剪線空間,否則短到穿不出組件也是白搭。
另外,分線的時候儘量攤平會比較好塞進接頭。
壓接工具也很重要,個人曾經買過不到300的壓接鉗,結果壓不到10個頭就整支挫賽,貴一點的棘輪壓接鉗反而能陪你長長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