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omeOS Flex 相容硬體

楼主(2022-07-28):
最近有一台筆電 asus V2s 要延壽,安裝Windows 10 會當機。
改安裝 Windows 10 LTSC,可用但是速度太慢,wifi不穩定。
ChromeOS Flex 正式版公布後拿來安裝,開關機都快很多,使用也OK。

大家如果有測試過的硬體,可以共襄盛舉,不管有沒有成功都請分享一下。

這台 asus V2s 規格
CPU:Intel® Core™2 Duo, T8100
記憶體: 4 GB, DDR2-SDRAM
原作業系統: Windows Vista Home Premium
顯示卡:Geforce 8600M GS (256MB)

補充內容 (2023-3-6 02:29 PM):
Asus W7J 不相容,#17

网友A:
若是沒有特殊需求,只有上網,可以嘗試使用LMDE。

以前TOSHIBA M100(同樣是C2D架構)有試過LMDE 安裝在SSD,使用上很順暢。

有nvidia外接顯示卡的話,可以用Linux mint 會得到比較好的支援。

Linux mint all vers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是沒有特殊需求,只有上網,可以嘗試使用LMDE。

以前TOSHIBA M100(同樣是C2D架構)有試過LMDE 安裝在SSD ...

我有先安裝過 linux 幾個系統,使用不習慣。
而且我是有特殊需求,平常多用google的雲端服務,開電腦幾乎都在瀏覽器上工作,才會決定改用ChromeOS flex。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有先安裝過 linux 幾個系統,使用不習慣。
而且我是有特殊需求,平常多用google的雲端服務,開電腦幾乎 ...

研究了一下,發現ChromeOS Flex 也可以順利執行 linux apps。

网友B(2023-02-12):
請問後來ChromeOS Flex 用過的體驗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後來ChromeOS Flex 用過的體驗如何?

我只試用一小段時間,開機速度很快。
親友回來台灣暫住幾個月,借去使用,月底才會返還。

目前使用者回報的問題是,有硬體限制的程式就跑不動,這台記憶體只有4GB,無法執行線上版的 photoshop(需8GB)。
其他功能似乎還行。
現在Web版本的程式很多,我有整理一堆,等筆電回來才能繼續測試。

手上還有一台 asus W7J(Windows XP),可惜記憶體不滿2GB,不能安裝ChromeOS Flex,還要另找OS測試(可能先測試2樓P大的方案)。
或是該拿出來標酷幣??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試用一小段時間,開機速度很快。
親友回來台灣暫住幾個月,借去使用,月底才會返還。

有位朋友的父親對電器從小就很有興趣,他平常就只用手機,不過字實在太小了,我的想法是如果有舊2核心電腦裝ChromeOS Flex 作業系統,就用來上痞酷網不知道跑起來合不合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只試用一小段時間,開機速度很快。
親友回來台灣暫住幾個月,借去使用,月底才會返還。

asus W7J(Windows XP),可惜記憶體不滿2GB,
=> 可以裝單條4GB DDR2記憶體, 從此突破4GB :p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us W7J(Windows XP),可惜記憶體不滿2GB,
=> 可以裝單條4GB DDR2記憶體, 從此突破4GB :p ...

你別害我,加單條2GB就夠的。
DDR2 上哪裡去找4GB??
(日本壓縮機很稀有,筆電用 DDR2 4GB 更稀有)

現在電腦上是插1GB,主機板上有0.5GB,total 1.5GB。
接下來就是看有沒有緣分能緣到 2GB,這樣就可以加總 2.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位朋友的父親對電器從小就很有興趣,他平常就只用手機,不過字實在太小了,我的想法是如果有舊2核心電 ...

上網瀏覽是沒問題的。
不過,老筆電缺點的就是要插電使用,還是沒手機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別害我,加單條2GB就夠的。
DDR2 上哪裡去找4GB??
(日本壓縮機很稀有,筆電用 DDR2 4GB 更稀有)

筆電用 DDR2 4GB ,真的有,
淘寶上一條約台幣900元,

手上有台同事的ASUS W7S,
待我找時間拯救他的花屏顯卡,就打算買條筆電DDR2 4GB,
給他兒子上網用 :p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筆電用 DDR2 4GB ,真的有,
淘寶上一條約台幣900元,

有需要的話,我這台可以帶走(不附硬碟)。
螢幕偏光膜老化,其他都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後來ChromeOS Flex 用過的體驗如何?

老大好:

請看#2
重點是安裝在SSD,使用上很順暢 ,個人體驗是系統安裝在SSD,使用上很順暢
感謝

网友D:
一堆淘汰的廢手機,晶片功能效能,
都比那些舊電腦強很多,
能不能把那些舊手機改成電腦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堆淘汰的廢手機,晶片功能效能,
都比那些舊電腦強很多,
能不能把那些舊手機改成電腦用啊? ...

應該算有吧,但是能用的機種有限。

Samsung 的手機或平板可用 DeX。
用 Samsung DeX 突破 Galaxy 的極限
Samsung DeX 支援的行動裝置:
● 智慧手機:Galaxy S9、S10、S20、S21、S22、S22+ 和 S22 Ultra。
● 平  板:Galaxy Tab S4、S5e、S6、S7 和 S8 系列。

Maru - Use your phone as your PC.
只支援 Nexus 和 Pixel

楼主:
ASUS W7J Notebook 不相容。

安裝時出現錯誤訊息

This kernel requires an x86-64 CPU, but only detected an i686 CPU.
Unable to boot - please use a kernel appropriate for your CPU.

asus W7J CPU: 32位元
Intel® Core™ 雙核心處理器 T2400

補充內容 (2023-3-6 09:57 PM):
W7J 也有 CPU T5600 的機種,有可能可安裝ChromeOS Flex。

楼主(2023-03-19):
Asus BS5000 小型桌機
CPU Intel Celeron®220
RAM DDR2 加到 4GB

安裝失敗,安裝時卡在 Logo (ChromeOS Flex)就不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sus BS5000 小型桌機
CPU Intel Celeron®220
RAM DDR2 加到 4GB

可以嘗試使用Lubuntu Lubuntu 16.04.6 LTS (舊版ISO容量小),17F的T2400 32bit也有專用image。

Lubuntu這個用老機器使用USB載入速度很快。

確定能用再改最新版的。

還不行的話還有一個備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嘗試使用Lubuntu Lubuntu 16.04.6 LTS (舊版ISO容量小),17F的T2400 32bit也有專用image。

Lubuntu這 ...

回報,這兩天才有空。
asus W7J 安裝 Lubuntu 16.04 32bit版本.... 成功!!!
記憶體 1.5 GB

安裝和執行速度都可接受,火狐看youtube順暢。
冬天使用還可以當暖風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這兩天才有空。
asus W7J 安裝 Lubuntu 16.04 32bit版本.... 成功!!!
記憶體 1.5 GB

Lubuntu 16.04這版很輕量化,相較於LinuxMint MATE

ISO檔案不大、即使是暫時進入LiveCD模式使用也很順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ubuntu 16.04這版很輕量化,相較於LinuxMint MATE

ISO檔案不大、即使是暫時進入LiveCD模式使用 ...

真的是輕量。

我的ISO安裝碟是使用 1GB SD卡+讀卡機。
好久沒用的記憶卡又派上用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