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飛利浦 43puh6082/96 開機 黑屏 有聲

楼主(2022-07-28):
請問各位前輩
飛利浦 43puh6082/96

開機,亮一下logo 然後黑屏 有聲
用手電筒照電視螢幕,看到淡淡的影像,是LED條壞掉嗎?

拆機到這樣,通電後 開電視
左邊四條亮閃一下 就馬上暗掉 , 右邊四條一直都暗的

這樣是不是就換LED燈條就好嗎?

謝謝各位!!

网友:
很大的機率 是LED燈條壞了
能用LED背光測試儀測量看看
也可用指針式三用電表的X1檔位 量每個燈珠看看會不會亮 (3V燈珠才會亮 6V燈珠就看壓降)

网友:
LED燈條壞,是這機型的通病…
提醒一下:要注意面板拆裝作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