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冰箱R220A1H化霜失靈、壓縮機一直運作

楼主(2022-07-28):
日立冰箱上週開始冷藏室不涼、儲存在冷凍室的東西也開始退冰,當時有拔掉電源打開冷凍室背板看到蒸發器結滿霜,於是用吹風機手動除霜後再接上電源,冰箱能如常製冷但壓縮機一直在運行沒有停下來,期間只在接電後第一、二天有微量水滴流到機背接水盤上,第三天後滴水也沒有,幾天後又重複出現冷凍室退冰、冷藏室不涼的情況,我重複手動退霜後一樣是幾天後又再要手動化霜。爬文看見很大機會是化霜定時器或化霜感應器壞,我把耳朵靠近壓縮機旁的小鐵盒,聽不到有定時器轉動的聲音,請問可以怎樣打開鐵盒呢?因我旋開了鐵盒上的螺絲,嘗試打開鐵盒看一下化霜定時器,但因為盒子上方有連接著壓縮機的鐵管,所以我怎樣也打不開鐵盒。

因我沒有萬用表也不懂得怎樣用XD,所以想說就一起換掉,但打不開鐵盒我沒辦法換了=P

网友:
用手去摸 那鐵盒內端(靠近冰箱體)還有一顆螺絲  紅色箭頭處

网友:
你的問題
最常見的是除霜定時器壞了(接點燒損造成除霜加熱器無法啟動除霜)
除霜定時器的位置 有可能在2個地方
1個是在冰箱後壓縮機附近但會鎖在一邊且會露出一小孔可調除霜定時器的時間及測試。
另一個是在冷藏室照明的盒內一般是接點有保護裸在那的。可調除霜定時器的時間及測試。

网友:
如果連鐵盒都打不開,還是建議你找專業的,因為你也沒有萬用表,不化霜不是只有定時器要換,還要量測其他有關線路零件

网友:
除霜控制器或者風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