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東亞兩呎led電路板維修

楼主(2022-07-29):
小弟之前買一支兩呎東亞ledt8燈管;原本只拔啟動器就裝上 但是發現這樣似乎會損壞燈管 目前已經取下不會亮的燈管并拔除電路 看其電容都沒膨龜 .不知要如何測量與下手 求前輩指導修理或者提供可更換之電路板型號  感恩前輩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