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東亞兩呎led電路板維修

楼主(2022-07-29):
小弟之前買一支兩呎東亞ledt8燈管;原本只拔啟動器就裝上 但是發現這樣似乎會損壞燈管 目前已經取下不會亮的燈管并拔除電路 ~以下是正反兩面
反面

電路面

電路面

正面

正面圖(電容皮是我撥開檢查的

正面圖(電容皮是我撥開檢查的

看其電容都沒膨龜 .不知要如何測量與下手 求前輩指導修理或者提供可更換之電路板型號  感恩前輩

网友A:
先檢查F1 保險絲有沒有燒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F1 保險絲有沒有燒掉?

沒 確定是好的(兩端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 確定是好的(兩端短路

那就往橋式整流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