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太一 一對二分離式冷氣,風扇不轉

楼主(2022-07-29):
各位先進,小弟有一台太一 的一對二的分離式冷氣,最近發生冷氣開啟後,冷氣不冷,只有送風,打開後發現驅動風扇的板子,上面的電阻式保險絲(8.2,歐姆,2W)已經炸開,去材料行,老闆說他沒有這個規格,叫我用8.2歐姆3W替代。換上去後,風扇有時候會轉,有時候又不轉,打開後,發現電容有一顆凸頭了,所以把2顆4.7uf 400v的都換了,裝回去後,想說應該沒問題了,結果,還是一樣,冷氣沒多久就不冷了,查看室外機,風扇果然沒在轉。再拆版下來,發現剛換的電容,一顆凸頭,一顆底部融了。請問我還有哪裡需要檢查的呢?

目前更換過,電感3顆、lnk304電源芯片、8.2歐姆的電阻,2顆光偶、7805拆下來測試,有5v輸出

還是哪裡有這塊板子可以買呢?

請各位大大賜教。感謝

冷氣型號

這2顆電容開機就爆

中間這顆底部融掉

這顆凸頭快爆了

网友A:
這塊板子可以買,請問版主住哪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塊板子可以買,請問版主住哪裡呢?

小弟住板橋耶

网友B:
8.2 ohm 2W  到 4.7uF400V 之間的 整流器  有檢查過嗎?

网友:
直接換機板比較快。太一申請料件

网友A:
剛詢問過,太一 公司沒有對外賣零件。看你是要直接報修或者當一回詐騙高手冒充店家去購買也行!  未命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8.2 ohm 2W  到 4.7uF400V 之間的 整流器  有檢查過嗎?

我把KBP306G的橋式整流,用wish大大方法,拆下量測,A B測有1.1V、反向不通。紅棒接C、黑棒接A,紅棒接B、黑棒接C,紅棒接B、黑棒接D,紅棒接D、黑棒接A,有0.5V的順向偏壓,反之不導通。
這樣應該算是好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詢問過,太一 公司沒有對外賣零件。看你是要直接報修或者當一回詐騙高手冒充店家去購買也行! ...

我知道太一不對外銷售,好像只賣給經銷
而且這機型超過10年,不知道還有沒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太一不對外銷售,好像只賣給經銷
而且這機型超過10年,不知道還有沒有? ...

星期一幫你問喔!

楼主:
感謝G大大

网友A:
原廠回應,因為原機本來採用DC馬達配驅動板,現在改為AC馬達並廢除驅動板。公司到府維修價3800元,保固3個月。
我個人比較愛用AC馬達,比DC馬達耐久。今年我就碰到3台國際窗型冷氣,DC馬達壞,生產年份分別為民國103年及104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廠回應,因為原機本來採用DC馬達配驅動板,現在改為AC馬達並廢除驅動板。公司到府維修價3800元,保固3 ...

連原廠跟G大都建議換AC馬達了,那就這樣辦吧~非常感謝G大的幫忙

楼主:
最後,把馬達改成AC馬達,加一顆啟動電容,搞定。感謝各位大大~只是太一當初也真無聊,搞一片AC轉DC的馬達控制板幹嘛?難到是為了省電?

网友:
AC轉DC的馬達.零件多了更容易故障.這樣才能換新淘汰.不然生產那麼多產品賣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