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門會自動落鎖的車子要注意

楼主(2022-08-01):
這是前幾天大陸傳出的一部影片,一部Lexus LM 火燒車的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 ... A%E9%98%B3%E6%98%9F

這部車在台灣差不多300~400萬之間的車價,已算是一部高檔的車子了,撞車後由於5個門都無法開啟。

看到這個影片我想到兩年多前買的車子不會自動落鎖,打電話去問業務怎麼設定?他告訴我以前我的車款是會自動落鎖的,就是時速大約到20公里門鎖就自動鎖車門(從車外打不開),但是後來因歐洲車的一些法規,新車就以安全為由取消這個設定了。
不過這個影片的問題是已經撞到爆安全氣囊了還沒有自動解鎖就很扯了,還有人去翻這台Lexus LM 的使用手冊,它裡面也有提到受到重大撞擊或爆安全氣囊會自動解除車門落鎖,不過居然還有註明可能不會動作..........。

林志穎的特斯拉要是門鎖著就沒命了,這個自動落鎖功能應該重新被檢討。

在台灣自動落鎖的功能我想還是有需要的,尤其是女性開車更是重要,還有常常不時遇到棒球隊,車門如果有上鎖還能撐幾下快報案,問題還是怎麼確保有重大事故要會自動解開。

网友:
從有自動車開始,為了商業利益,只要自動,不論是供油或供電系統控自權(誰是誰非)就有問題,更何況還有鎖落......

所以車門只能說,不論人為或自動很簡單自力救濟(救急),延伸出商業附加價值,車窗擊破器(如果沒昏迷的話或其他因素......),外加一隻輕量滅火器(兼擊破器),外掛基配。
只要非本人上車都會提醒駕駛座後方有一支不鏽鋼滅火器,副駕置物箱內任何金屬工具皆可用,中駕還有一隻簡易USB點菸頭金屬錐,剩下看機率了.......

网友:
好在有人去救,不然這一車的人都88了~~

行車千萬要小心啊,尤其是近年來ACC當道,台灣有好多開了ACC就當自駕車在開的放任它

小弟的車也有,但我可是手抓緊緊,眼盯前方~~畢竟這是命啊!!

网友A:
我碰過兩次緊急剎車,altis會自動開鎖耶

网友:
ADAS為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vanced Driver Assistance Systems
顧名思義就是輔助系統,而這些輔助系統都依賴感測器的正確資料,
但感測器何時會故障也沒人會知道,
況且現在大部分比較高級的車也不過是level 2的半自動,
現在可別以為有 ADAS,ACC 就可以放手自駕,
有輔助是很不錯,有時真的很難注意到很多突發事件,
但輔助現在還不是萬能,還是乖乖地把手放在方向盤,
把心放在安全駕駛上吧
現在的輔助功能太多,想開還要學習一下
不然更危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碰過兩次緊急剎車,altis會自動開鎖耶

benson1206大大
你那兩次緊急剎車,altis會自動開鎖
是緊急剎車中開鎖,還是緊急剎車停止後開鎖 ??   好奇

网友C:
要不要換這個噴射時代............改噴射逃生座椅.........上空須無異物..........
[youtube]vaWoLoP4hI0[/youtube]

网友:
自動落鎖的功能  當初目的應該是保護 手賤小朋友 或者 超級天兵大朋友

至於女性應該 是要落實到態度概念 上車第一優先立刻手動鎖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enson1206大大
你那兩次緊急剎車,altis會自動開鎖
是緊急剎車中開鎖,還是緊急剎車停止後開鎖 ??   好奇 ...

不確定,都緊急煞車了,哪有心思在觀察這個?
只知道停下時鎖彈開了,欲知實際觸發時間點,你可以找個空地實際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碰過兩次緊急剎車,altis會自動開鎖耶

緊急剎車就會自動開鎖?我是覺得你應該檢查一下相關裝置有無問題?

楼主:
其實重大撞擊車門自動解鎖比較不好定義,不過都爆安全氣囊了還不自動解鎖就說不過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緊急剎車就會自動開鎖?我是覺得你應該檢查一下相關裝置有無問題?

查了一下,應該是我有加裝了速控+急煞警示系統的關係
急煞時先閃警示燈,之後某時間內車子沒移動,即自動解鎖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實重大撞擊車門自動解鎖比較不好定義,不過都爆安全氣囊了還不自動解鎖就說不過去了。 ...

其實用陽極鎖的觀念就很好解釋了,
正常都設定斷電開.

网友:
車子越做越沒安全化
碰上緊急事件理應解鎖才對
怎會自動洛鎖呢人要怎麼逃出來啊

网友:
>>不過這個影片的問題是已經撞到爆安全氣囊了還沒有自動解鎖就很扯了,還有人去翻這台Lexus LM 的使用手冊,它裡面也有提到受到重大撞擊或爆安全氣囊會自動解除車門落鎖,不過居然還有註明可能不會動作..........。

過與不及問題

1. 安全原則
  行駛中 上鎖
  意外 (重大)事故 解鎖

2. 討論
  行駛中 上鎖
  基於安全理由 行駛中 上鎖 應該是沒問題
  有人認為 問題在於 上鎖 是 自動 與手動
  *註: 可能有人認為 事故後打不開,反過來 推定事故前"自動"上鎖 有責任/有問題
    自已手動上鎖 ---自已問題.

  個人認為 上鎖(自動手動) 沒有太大問題,問題在於(必要時)解鎖

  解鎖 意外 (重大)事故 "理"應 解鎖
  但這時有個問題,你都(重大)事故了, 有可能 撞到 門鎖機構或線路出問題...
  廠家無法擔保 當然要寫出註明 "可能"不動作

基於 事故 (某些情形)有可能 無法正常動作 不歸屬其責任
但因為有這條之後 變成"全面性"(不用負擔設計問題責任) 就OOXX
例: 同樣狀況 A廠家 沒問題, B廠家 有問題, 但拿出 "可能"不動作---推拖,不負責任

网友:
只要抓出安全氣囊啟動訊號再去驅動開鎖繼電器,
或是用個 Arduino + 六軸陀螺 sensor 感應到急煞(撞)停就啟動開鎖,
感覺不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換這個噴射時代............改噴射逃生座椅.........上空須無異物..........

看那飛行員貼背彈射有種幸災樂禍的嘴角上揚 :)
這彈射座椅不是該裝到副駕座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那飛行員貼背彈射有種幸災樂禍的嘴角上揚 :)
這彈射座椅不是該裝到副駕座位,

Discovery流言終結者有改了一台噴射座椅,
有點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那飛行員貼背彈射有種幸災樂禍的嘴角上揚 :)
這彈射座椅不是該裝到副駕座位,

千萬不要當真人,彈射是有條件的........
哪個是遙控大型公仔1:1加半截F16高速測試產生風壓效果,彈射還有分後前順序,救命也是有條件,聽說超音速也不能彈射,聽說早期F14當航母人肉快遞,後座人肉快遞緊張拉者把手,直接誤拉彈射索,還好沒高速沒事,另外駕著敞篷F14飛官小心翼翼降落,早期是有前擋風玻璃。

大概看一堆視訊,蘇俄比較猛(實戰),連表演失事意外倒栽蔥低地,都可向地面彈射出在校正,火箭向上開傘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