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請問ASUS strix-RX470-O4G-Gaming溫度偵測失效,風扇不啟動

楼主(2022-08-02):
小弟的這張顯卡都會異常高溫
所以拆開觀察更換散熱膏
但手摸散熱片都會燙手的那種
後來開機時發現風扇會轉一下
之後就不會轉了
用GPUZ看溫度及頻率
發現溫度及風扇那邊都沒顯示
所以小弟我懷疑是不是卡上的溫度偵測失效
導致風扇不會啟動?
不知道各位大神有沒有其他思路或建議可以提供
小弟我不勝感激~在此先跪謝了~~

网友A:
如果顯示都正常
我自己用的話  我不會去修顯卡
我會將風扇供電 用主板的風扇插座直接供電

网友B:
從海馬大這個概念延伸,這張卡上應該有個4Pin PWM風扇座是與顯卡同步的。

找顆風扇試看看GPUZ是否正確識別、調整轉速?

techpowerup_PWM FAN

若還是無法動作,可能就是風扇電路問題或是GPU虛焊。

改採用海馬大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顯示都正常
我自己用的話  我不會去修顯卡
我會將風扇供電 用主板的風扇插座直接供電 ...

顯示是都正常
但小弟我本想讓顯卡能看到溫度
我目前先把原廠風扇拆了
用兩個風扇固定在上面散熱
謝謝海馬大的意見

网友:
風扇的接線如果是四線,看是否是紅黑黃藍,藍線是風扇轉速控制,拆除風扇就會全速運轉,紅黑是電源,黃是轉速偵測,藍是控制。
要從主機板接電也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從海馬大這個概念延伸,這張卡上應該有個4Pin PWM風扇座是與顯卡同步的。

找顆風扇試看看GPUZ是否正確識別 ...

經過測試~無法使用軟體調整~
可以測到風扇,但無法調整
我看也只能用海馬大的方式了

謝謝前輩的建議

网友:
會不會風扇控制的信號直通核心?! 如果直通核心 風扇不工作 那可能核心有問題
看一些BiliBili修顯卡的影片 得到一些訊息的

网友(2022-09-05):
真巧,同顯卡,同樣問題,前天跳電,過十秒來電時看到小火花,就變這樣了,過保送修不知費用如何,目前打算,綁散熱風散續用,用了六年多了,夠本了.
剛看到上面先進建議,直接供電給風扇,心想太捧了,又可省錢,現今已拔,用內顯,改天有空,來試試.
順便問一下,有點位圖嗎?
謝謝大家.

网友:
我的話會先刷BIOS,在GPUZ觀察有無溫度顯示
再來如果風扇不轉的話,要仔細排查後面的Q203這個管子
直接換掉看看 他型號是 MMDT3904 (上頭絲印 K6N ) 顯卡很多都有這東西
正面排查這兩個電阻,阻值有無異常
20K 那個是 核心與後版Q203的重要電阻PWM控制信號
1K 那個也要排查
10K 的也是
風扇接口附近很容易腐蝕...可以仔細排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