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步進馬達-相同電壓,但不同歐姆值可以替換嗎?

楼主(2022-08-04):
原先的規格是:12v 250ohm
網路找到的是:12v 200ohm

請問可以用200ohm的來替代250ohm的嗎?
會不會把冷氣上的驅動主板燒壞?

网友A:
自己算 歐姆定律計算器各式換算資料庫蠻齊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算 歐姆定律計算器各式換算資料庫蠻齊全的

困擾的是:
因為不知道驅動主板上的電流相關設定及上限,
所以即便知道歩進馬達這邊的電流,
也無法得知是否安全。

网友B:
電壓一樣~
電線一樣多條~
可以用沒問題~

要考慮的是~
擺動角度~
軸心長短~
固定孔座~

通常都請客戶不要換~
直接固定擺葉角度就好了~

個人認為不擺動~
空氣循環效率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壓一樣~
電線一樣多條~
可以用沒問題~

同樣是st24系列的,
所有項目(電壓、電線數目、擺動角度、軸心長短、固定孔座)皆相同。

只有歐姆值不同。

我之前也是沒換,固定擺葉角度將就用。
深怕換了不同阻值卻造成主板燒了,那就太划不來了。
(步進馬達一顆才150-200元,主板壞了要修就虧大了)。

先謝謝fireway您的回復。

小弟不才,可以請教您,可以忽略歐姆值不同的原因是什麼嗎?

网友C:
這是12VDC馬達,會有這麼多條線,原因就是您的標題,步進馬達

應該更直接的問題是,腳位定義相同嗎?相同的話,小弟覺得200跟250歐姆差別在線圈砸數,也就是扭力

應該不至於燒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12VDC馬達,會有這麼多條線,原因就是您的標題,步進馬達

應該更直接的問題是,腳位定義相同嗎?相同 ...

謝謝changold2的回復。

所以,阻值(歐姆)越大,代表--- 線圈砸數越多,扭力越大。(如果我沒說錯的話)。

那麼,在找不到一樣歐姆的情況下,如要替換的話,最好選比原來歐姆值還大的,以免扭力不足。
(不知道這樣推論對不對?)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changold2的回復。

所以,阻值(歐姆)越大,代表--- 線圈砸數越多,扭力越大。(如果我沒說錯的話)。

我前篇的最後兩句話的推論應該寫錯了

所以,阻值(歐姆)越大,代表--- 線圈砸數越多,電流越,扭力越。(如果我沒說錯的話)。
那麼,在找不到一樣歐姆的情況下,如要替換的話,最好選比原來歐姆值還的,以免扭力不足。.

网友:
其實您不用想的那麼複雜

這裡有說明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564624-1-1.html

原始理論

修正後

機械動力變化

您的是步進馬達,電流電壓會受到IPM系統的限制,就是腳位跟螺絲孔符合就能用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前篇的最後兩句話的推論應該寫錯了

所以,阻值(歐姆)越大,代表--- 線圈砸數越多,電流越小,扭力越小 ...

這個要算,歐姆增加電流下降是沒錯,可是圈數增加電感也會增加

网友:
請參考: 安培-匝數 磁動勢的定義
https://zh.wikipedia.org/zh-tw/安培-匝數

磁動勢 = 安培 * 線圈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