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遠端搖控電鈴,故障請益

楼主(2022-08-04):
Kolin歌林 無線音樂門鈴 KOT-DLD02

目前不明原因,不會響
初步拆開檢查,發現幾個疑點

1.
用電供輸入3v電壓時,就顯示有大電流1~2(A)持續輸出(根本還沒按下搖控鈕)

2.
導通測試,發現喇叭處的2條黃色進線,是導通的
而喇叭的四個銅點,也全部導通(還是喇叭本來就如此?)

~~~~

請問各位學長姊:下一步該如何檢修?可能是什麼問題?

謝謝指導

网友:
Q1. 大電流1~2(A)持續輸出
A1: 應該是有東西短路了!

Q2. 喇叭的四個銅點,也全部導通
A2: 左邊/右邊各兩個點是互通的, 喇叭本身就是線圈繞成, 導通是正常的!

S1: 電路板後面應該還有其它的零件?
S2: K1上面那顆石英管, 是不是有和其它的零件碰在一起了? 外殼造成短路?

Q: Question
A: Answer
S: Suggestion

网友:
基本的元件先量一量丫
電阻
電容
電感
二極體
不知道怎麼量在論壇上都查得到~~

网友:
若是有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就好辦了,直接3V 3A燒機,摸看看哪邊有發熱。

沒有熱像儀也可以透過電表的溫度功能去定位發熱點。

楼主:
謝謝樓上三位前輩不吝指導。

根據各位建議
使用DC可調供應器供電後,用手觸碰元件,尋找發熱件

過去給電時看到大電流怕進一步燒壞,就警覺馬上斷電
這次試了這招

結果通電5秒後,就聞到焦味...!但是PCB看不出異狀,也沒有煙
用手觸碰,下方這無任何標識的IC.....超級燙,而且隱約看的出來中央隆起異常
我的手指碰0.5秒...就起水泡了

看樣是否可99%斷定八成就是這顆壞了?
但這顆完全看不懂是什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三位前輩不吝指導。

根據各位建議

1. 用電表蜂鳴檔,對照每根線路連接關係,畫出電路圖。

   藉此判斷腳位定義,主要先找到GND、VCC,就能測出其他腳對地阻值
   (切到二極體檔紅表筆接地,黑表筆接待測腳位)。

2. 這顆應該是短路燒一段時間很久,才會絲印都難以辨識。

   應該是這顆IC短路,找不出這顆的用途、型號,也沒辦法修復。

    輕鬆點,就當作練功吧。

网友B:
看起來像是音頻放大IC, 把它解焊附近電路畫一下不難找到代用品.
剛才查 google 36 首音樂 ic 最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像是音頻放大IC, 把它解焊附近電路畫一下不難找到代用品.
剛才查 google 36 首音樂 ic 最有可能.

謝謝分享,我來好好參考學習!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用電表蜂鳴檔,對照每根線路連接關係,畫出電路圖。

   藉此判斷腳位定義,主要先找到GND、VCC,就能 ...

感謝指導,會再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