貼圖規格測試

楼主(2022-08-04):
來測試一下貼圖的效果,我一直以為只能用800 x 600,
難怪我的照片總是看起來畫質不佳

1024 X 699 72dpi

800 X 600 300dpi

网友A:
後來我有改了,只要小於2MB,不管你的圖片解析度是多少,上傳到伺服器後它會自動壓縮到適合大小。
當然,如果在上傳前先壓縮好,那上傳的時間會快很多,節省你的時間也節省伺服器的資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後來我有改了,只要小於2MB,不管你的圖片解析度是多少,上傳到伺服器後它會自動壓縮到適合大小。
當然,如 ...

老大~~
謝謝你的說明,大概是我看到的是舊文章吧

我是看你貼那張 100W 5Ω 線繞功率可變電阻的照片,因為太清晰了,
所以把那張照片下載來看,你是用 1024 x 767,
才知道我照片不清晰的原因,當然啦~~ 若照片中的內容不是很複雜的話,
也不需要很高的解析度,畢竟空間也是寶貴的資源的

楼主:
查看論壇貼圖設定的寬度約 750px,
所以把圖片更改為 750 x 512 72dpi
以為這樣上傳就應該不會被壓縮,
看起來不是這樣,反而看起來更慘了
下載被壓縮過的檔案變成  750 X 512 72dpi  51.4k

750 X 512 72dpi 250KB

750 X 512 72dpi 123K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