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器

楼主(2022-08-04):
學姊助推器的圖片是

紅圈處是金屬的
可是我收到的是
針筒一個,推桿一個,針頭兩支,白色推頭一個

但是推頭是塑膠的,且沒有螺紋,沒有螺牙~當駐焊膏用完的時候。。。如何拉桿回收再添加祝焊膏,再利用呢?
下圖是白色塑膠頭圖片,中間是空心的。。。
請問一下學姊這是缺少零件嗎?還是寄錯了呢?

网友:
先說明一下烏骨雞學姐沒有寄錯,也沒有缺零件,這種針筒其實是用在氣動的點膠機上,如果沒有看過點膠機,下圖就是一種簡易型的。

針筒會預先填入膠水、綠油、紅漆等等,裝上即可使用,用完就換一支新針筒,沒有在回充的。
助焊膏跟錫漿也會用這種針筒,但是一般人沒有氣動點膠機,所以會加買助推器方便使用,助推器跟點膠機一樣只能前進不能後退。
如果還是不能了解,你可以想一下矽利康的方式,矽利康是預先填好,我們一般會加買助推器,矽利康用完就換一支新的。

如果你要重複使用只能用醫院打針的針筒。

最後是照片的問題,烏骨雞學姐是延用大陸的照片,商品的照片都會美化過,就像拍人像也會開美肌,泡麵的封面........,除非都是我們自己拍。

网友A:
剛剛問開代工廠的朋友,這支助推器他跟烏骨雞學姐買過,他說他在跟烏骨雞學姐訂購時,就會預訂比較多的針筒,例如買十支助推器就加買30支針筒,他們也是用完就丟棄沒有回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剛剛問開代工廠的朋友,這支助推器他跟烏骨雞學姐買過,他說他在跟烏骨雞學姐訂購時,就會預訂比較多的針筒 ...

" ... ....如何拉桿回收再添加祝焊膏,再利用呢?  "

可以試試恐怖累傻或吹氣球喔!

壓到底

壓一下氣球

再壓一下,活塞"啵"不見惹..

省力推桿配其它針筒裝(油.漿) 剛剛好!

一定要盡可能重複使用!!

地球
只有一個!!!

試試看!  要來去找噴不見的活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 ... ....如何拉桿回收再添加祝焊膏,再利用呢?  "

可以試試恐怖累傻或吹氣球喔!

就是衝著"一定要盡可能重複使用",不想製造垃圾及方便省力的功能,就是衝著圖片那個金屬活塞,看到圖片的人應該都明白,這種的一定是可以重複使用的。可沒想到圖片中"最重要的核心所在"跟實體差很大!!建議以後照片還是儘量實體拍攝唷!
JUMP大大的建議~是因為新的空針筒"可能比較好吹出來,但如果是已經添加且助焊濟用完時,增加了黏性,就不知道有沒有那麼好吹出了!!

謝謝JUMP大大的建議~當助焊膏用完的時候,我一定會試看看JUMP大大的建議用空噗類煞試一試!

小弟我都是買整瓶來添加的,除非推桿活塞壞了才買新針筒。

网友:
如果樓主常用又要考慮耐操,可以試試這個

這是小弟給豬牛打針用的,也有塑膠作的,請您上網用獸醫注射器搜尋,應該不貴

小弟手上的都是交接來的,也不知道價格,箭頭是O型環,萎了去油封店買同規格的來換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衝著"一定要盡可能重複使用",不想製造垃圾及方便省力的功能,就是衝著圖片那個金屬活塞,看到圖片 ...

關於中心推桿的晃動&關節虛位..

關節0.5mm墊片X2

螺絲推桿前端

推桿直挺挺,不晃了!

給跟我一樣龜毛的同學做個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衝著"一定要盡可能重複使用",不想製造垃圾及方便省力的功能,就是衝著圖片那個金屬活塞,看到圖片 ...

我問烏骨雞學姐為什麼不自己拍照片?她回答這個助推器以前都是我朋友直接拿走,她也不知道裡面跟圖片不一樣,如果你在意,我請烏骨雞姐退錢給你無妨。

网友:
我是用這種,整支是鋁的,助焊膏很好按,但是錫漿就不一定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4929-1-1.html

楼主:
謝謝JUMP大大的建議~改加裝螺帽跟墊片真的是很棒的方法~
謝謝W大的建議~我暫時先用JUMP大大的方式改裝使用就好了~不用退~
我是皮毛玩家~也不是電子出身~沒有很常用的。

网友:
     比照 jump0311大大的方法.要重複裝填使用.活塞直接鑽孔.直徑跟螺絲一樣大.上下鎖螺母.如果怕太薄拉破活塞.就上下加墊片.用到貼底.就抽出重新裝填.因為螺母原因.無法用乾淨.所以最好填用同樣東西.
    想要用到底再重新裝填.手上有好的膠.同樣鑽孔.螺絲探入平行活塞面.另一面用膠黏住活塞及軸心.怕太薄拉出.可以黏上墊片+螺母.增加膠得黏著面積.這種比較不建議.一般黏接效果不會很好.容易脫落.

网友:
大陸也有在賣另一種打膠槍,它跟助推器功能一樣,從圖片看起來針筒好像也相同,應該可以共用......。

一問之下不行,一般助焊膏在用的針筒是10cc,這種是30cc,也就是針筒大很多,不然就有另一種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