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60UD 無法開機

楼主(2022-08-04):
原本是這主機板的通病故障  版上有其他大大有維修案例

維修完成拼裝起來後 開始測試時出現開機越來越慢顯示LOGO 越來越難開機好幾次才能開啟一次最後完全開不了

現在問題點:
開機越來越難開 但成功開機後可以維持正常開關機 直到拔掉電源後一段時間又會發生 會越來越難開機 現在是完全開不了

狀況有1.插上電源電流上升0.01A 按下電源 啟動指示燈會亮但電流只再上升0.01A
          2.插上電源電流上升到1.1A應該是充電電流而已 按下開機開機燈ˋ有亮電流可能也只上升0.01A不開機
          3.充電指示燈不管有沒有裝電池插上充電器都恆亮

現在懷疑不知道哪個元件要死不死的 少了某個開機訊號 或充電部分有短路導致保護不開機

目前還在累積積分等獅子魚大大的圖紙 先問看看有沒有人也遇過類似問題?

原故障點

原故障點

量測開機後各電感的電壓

量測開機後各電感的電壓

EC BIOS有3V供電進入 EC腳位的圖還沒找到不確定是不是EC沒發出訊號 EC為KB9028Q ... ... ...

EC BIOS有3V供電進入 EC腳位的圖還沒找到不確定是不是EC沒發出訊號 EC為KB9028Q ... ... ...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