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室內機風扇 無法關閉
關閉

楼主(2022-08-06):
昨日小弟12年的大金冷氣遇到怪問題

因為網上都找不到有類似的問題或情況,只好來此求有沒有大神告知故障點或可否修復?

昨晚原本正常吹著冷氣,結果室內機風扇突然自己變最大強風量,然後無法調整大小....其他功能都正常室外機也正常運行

但要關機時室內機有關上,室外機也正常停止了,結果風扇依然不聽使喚,風狅的轉...

最後只好拔掉電源,想說讓它休息一晚看是不是當機了,到了今天插上電源風扇一樣自己全速運轉..
都還沒開機就在轉,但依然可以正常開機室外機也正常運作,

所以想問有沒有高手能替小弟解答看是什麼地方壞了,能否有修好的機會謝謝

网友:
請問室內機型號?

楼主:
FXD25DVMT

還有想問,馬達看來是6線的.我把控制線的3條較細的線拔掉,再插上電源還是一樣強風運轉
請問這有可能是什麼壞了呢?可否給小弟上一個風扇馬達電的運作原理講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FXD25DVMT

還有想問,馬達看來是6線的.我把控制線的3條較細的線拔掉,再插上電源還是一樣強風運轉

上一個風扇馬達電的運作原理講解?
你只要Google "馬達 原理"就有了啊!吸收之後有什麼問題再提出來。

楼主:
抱歉沒說清楚,應該說
變頻分離式冷氣風扇馬達上面有6條線, 一般來說主機插電時,此馬達是通電的狀態嗎?
然後通過3條控制線去改變或停止運轉嗎?
還是說主機插上電源,一般來說是不會直接給這顆風扇馬達通電?還是需要將主機開機才會送電給此馬達?
想知道是主機版壞了,還是說馬達壞了自己不受控的高速運轉,  大神們有沒有遇過的可以指點指點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沒說清楚,應該說
變頻分離式冷氣風扇馬達上面有6條線, 一般來說主機插電時,此馬達是通電的狀態嗎?
然後 ...

我不是在修冷氣,現在的電器都有故障碼,可以幫助你找到問題點。
你的問題需要了解大金6線馬達的定義,這個室內機風扇的馬達是交流或直流?它們控制轉速的方式不同。
一般來說馬達轉速是受主機板控制,當然主機板故障的機會很大,除非是大金室內機風扇高速運轉是通病,才可能會廣為流傳。

网友A:
楼大这种情况,估计是控制内风机的元件被击穿了。检修应该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大这种情况,估计是控制内风机的元件被击穿了。检修应该不难的。

那再請問您,這個元件通常是在室內機的機版上還是室外機呢?

若找不到損壞的元件,能否直接在馬達的線上加上電阻或電容來降低轉速呢?

网友B:
6條線的馬達,沒意外應該是步進馬達,這個要靠控制機板送出脈波電流,循序驅動線圈,再推動電樞
老大說得對,問題可能在主控板也可能在馬達驅動板,請您先檢查故障碼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條線的馬達,沒意外應該是步進馬達,這個要靠控制機板送出脈波電流,循序驅動線圈,再推動電樞
老大說得對 ...

感謝回答,可惜按了查不到故障碼

那可以用其他方式來讓馬達不要全速運轉嗎?

网友:
去練習區練貼圖  然後回來搞個 有圖有真相

現場只有你  能將眾人帶到現場只有現場照片

网友:
查詢大金說明書就有如何按出故障碼。
剛剛一位冷氣業者朋友來找我聊天,我問起大金FXD25DVMT 室內機是用什麼馬達?他說應該是交流無段變速馬達,如果他說的是對的,那室內機應該有調速的驅動部份可以先檢查。

楼主:
來了

病號本體

開始抓下來給大神們幫檢視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再請問您,這個元件通常是在室內機的機版上還是室外機呢?

若找不到損壞的元件,能否直接在馬達的線上加 ...

不行。还是得找到故障点。一般风机采用多抽头控制——但我也不知道您的内机采用的是否是PWM调制。如果是抽头式的,控制一般采用继电器或者可控硅。如果是可控硅,就有击穿的可能,表现就如您这种情况了。只要换个可控硅就OK。
祝早日完修!

楼主:
按了沒有檢查碼,有拆到馬達是220V的交流馬達沒錯..
古哥找不到什麼案例,只有到大陸網站上才有些許案例
好像說是機版上控馬達的光耦可控硅壞了
版子上無明顯燒壞的地方,請問 那一個像是在控制馬達可控矽呢?

网友:
我有多次呼籲無特別需要的話照片請橫拍,尤其是7805那張,上半部是模糊的,下半部也沒有用到,這些部份請截掉後按更新。

發帖後有3個小時可修改,超過時間沒有修改我就登記發帖人違規乙次,並關閉本帖。
謝謝配合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造成文字全部集中在帖子上方,圖片全部集中在帖子下方,圖片左上方也會出現檔名影響美觀等問題。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0586-1-1.html

版規是每位會員都要遵守的(包括我在內),發帖前請務必詳閱版規。

不會發帖請先在貼文練習區中練習,學會之後再正式發帖。謝謝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