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雜牌LED 室內燈維修實例

楼主(2022-08-07):
話說我家浴室有兩個省電燈泡,其中一個省電燈泡已經壞了,因為還有一個是好的,所以都沒有人去換。
昨天烏骨雞學姐從我們居住的大樓撿了兩個簡易型的室內燈,她很高興的說很輕,一定是LED 的.........,然後就丟給我了,今天星期天不把燈弄好,接下來就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再動手了。

▼打開燈罩就看到有維修過的痕跡,而且有兩處已經燒黑了,看來我的鄰居也有跟我一樣生活困苦的,連這種廉價品也想修好,不過要修還是得有一點技巧的。

▼這個LED 燈是兩個並聯一組,然後串聯12組,先清除已經燒黑的LED 燈珠。

這種LED 燈珠的下方有焊盤,它是焊在鋁基板上,如果LED 燈珠確定是故障的,就直接用斜口鉗剪掉,然後再用烙鐵解焊掉。
我手上沒有這種LED 燈珠,想到可以用液晶電視的背光條代用, 上次從朋友那裡拿回好幾條都沒有機會用,這下它有表現的機會了。
稍有經驗的會員都能用手邊的電表及電源供應器來粗判LED 燈珠的特性,當然,如果你有LED 背光測試儀那就更方便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02-1-1.html

▼這個燈條上的燈珠跟室內燈的燈珠經測量都是3V,如果要代用這個一定要先確定,再來你要確定代用的燈珠工作時的電流要相等或稍大於原本的燈珠。
大家可以看出這組室內燈總共壞4組(8個)LED,但是每一組兩個故障的LED 我只裝一個代用的。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恆流驅動模組是280mA,而它是兩個LED 並聯,也就是每個LED 分配到140mA,而我這個燈條上的LED 大約是300mA,所以我只要接一個就可以了,鋁基板上另一個LED 的位置就空著即可。

▼接下來把切下來的燈珠粘上耐熱雙面膠並固定在燈座上,也稍做理線工作。

▼見證是否成功的時刻到了,果然一點就亮,新舊LED 亮度也看不太出來,自己用的隨便啦!

晚上應該有飯吃了,各位會員請ㄍㄨㄤˇ ㄍㄠˋ  鼓勵~~~~~~。

网友A:
你這2B12C,如果沒猜錯應該是15W吸頂燈,這樣燈珠應該是0.5W的,既然有電視燈條的燈珠(ㄧ般大部分是1W的),如果可以確定是3V燈珠,就直接串焊12顆上去,以後比較不用再爬上爬下拆燈來修

网友B:
那個LED測試儀真的方便,我不久前才跟學姊買的。
有了測試儀就去回收區撿了一些燈泡、嵌燈回來測試,LED燒毀和恆流驅動電路故障的大約各半。
嵌燈湊成兩組好的,LED燈泡等有空來組合。

測試儀的成本差不多快賺回一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這2B12C,如果沒猜錯應該是15W吸頂燈,這樣燈珠應該是0.5W的,既然有電視燈條的燈珠(ㄧ般大部分是1W的), ...

為長久計的話,的確是應該把LED 全換才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LED測試儀真的方便,我不久前才跟學姊買的。
有了測試儀就去回收區撿了一些燈泡、嵌燈回來測試,LED燒 ...

真的,有好工具的話快速判斷是否故障,沒工具就只能用身邊現在工具去組合測試了

网友:
我覺得.還是全換掉比較好~
因為..我也是修過好多次同問題~
修完.過一陣子.又突然掛掉...
修了又修..最後搞到不爽..給他全換掉.就到現在沒在壞掉
這種串聯式燈珠.就是比較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