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記一次簡單但花了不少時間的mSATA SSD維修

楼主(2022-08-07):
主角是一張網拍100元買來玩的 MX200 250G mSATA SSD~

收到後測試, 發現電流高達0.8A, 主控附近發燙,
想說可能主控壞了, 主控型號是Marvell 88SS9189

將4片flash拆了, 本想再利用改隨身碟~

拆完才發現...原來他的RAM 角落裂了...但很不明顯, 一定角度才看得出來
這可能才是原始故障

雖然flash拆了, 想說將RAM換了, 再焊回去不知能不能用~
這片D9RLT是512mb LPDDR2 BGA134, 從料板上找一顆拆了

左邊是裂掉的, 右邊是好的,
我沒有這種的鋼網, 查了一下, 他是0.65點距, 0.4mm錫球的規格
找到阿毛易修那片SSD鋼網 有個17*17, 點距能對上, 之後蓋上鋼網用鑷子手工擺錫球植上~

焊上RAM~ 再測一下電流已經正常(大概0.2~0.3A左右)

再接上PC已經可以認到SSD型號CT250MX200,
88SS9189這顆主控部分韌體型號資訊是放在PCB上一顆SPI Flash,
所以沒有flash正常也能認到型號

接著焊回flash,
先用測試架確定可以讀到flash ID, flash是好的,
但是只能讀ID, 不可在測試架開卡, 否則會複寫掉flash中的韌體

因為M牌主控是無法自己開卡的, 韌體沒了就沒救了

這個要依照原本的位置焊回, 依照拆之前的拍照, 背面2顆批號不同,
4BZN, 46PN, 簡單的焊上...

正面就比較麻煩, 2顆編號都是454J,
1/2的機率, 第一次焊錯, 接上電腦沒反應...
再拆下沒重新植球, 用殘錫再焊上,
這次接上PC直接認到了

寫入量與使用時數不高, 讀寫測試都正常~

.......................

但是因為是用殘錫重新焊上, 2顆flash表面有些許高低落差...
個人比較龜毛, 所以又拆了, 重新植球再裝一次...

這次再裝上PC卻認不到了.....
但是發現將主控按著再上電, 就可以認到,
之前放的檔案也能讀到, 但手放開後又沒了

應該是拆裝flash反覆加熱, 冷縮熱脹, 導致主控的無鉛錫球虛焊了...

都弄到這一步了, 只好嘗試重焊主控

拆了主控...發現他是0.8點距, 20*20=400點, 可以用0.45錫球
主控應該比flash更不耐熱, 不可太高溫, 我是用320度拆的, 下方預熱台設定180度

這顆主控我也沒有鋼網, 從之前亂買的一包鋼網組合包裡找到一片應該是GPU的鋼網, 中間剛好有0.8 18*18的矩陣
用這個植好18*18, 剩下各2排再用鑷子手工擺球, 花了大概30分鐘植好...

接著焊回, 因為已經是重植有鉛錫球, 用300度焊接即可

這次再接上PC終於可以正常認到了...美光原廠軟體也認得到, 順便將原本韌體MU03更新到MU05
順便測一下速度 (USB3.0外接)

結論是下次拆件前要再尋一次, ...如果一開始就看到RAM裂掉, 可能換了RAM就好了...

网友:
唉!我的行動力真是差,東西該買的都買回來了,該A的也都A回來了,就是沒有動手。

网友A:
猴厲害呀~~我手上也有,後來去看了新的價格,就一直放到現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猴厲害呀~~我手上也有,後來去看了新的價格,就一直放到現在了@@"

哈哈 確實新的越來越便宜...

這片是看他flash是 MLC 的, 就買來玩看看~
本想說如修不好
至少可以改成 2個 128G 的不掉速隨身碟廢物利用

不然現在買到的市售隨身碟大多是 TLC 的 寫入速度跟資料保存性實在不怎麼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