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MD二極體的一些問題

楼主(2022-08-08):
請教版上賢達:

1. 二極體元件上標示E1.X 型號是不是MMSZ5231B, SOD-123封裝?(可否幫我確認我找的方向結果有沒有錯誤)
2. 電路板上的元件標示(圖一),在E1之後的一點,以及X是什麼意思?
3. 為什麼生產日期那麼重要,在有限的空間裏不標示規格,反而是日期?例如:SMAJ5.0A,標示第一行AE,第二行標日期 (圖二)
4. 為什麼同樣是二極體,SMD的規格跟插件式的要使用不同的系統?
  例如:1N4007  V.S  SMAJ5.0 ,這樣不是不統一了嗎?

圖二

圖二

网友A:
零件小型化之後表面積嚴重不足,各廠家就以代號做標示,只能先設法查出是哪個品牌再由資料頁面查出是哪個編號
就像在0402電阻上面已不再印阻值了,不是不統一標示,是難以辦到

网友B:
電子零件越做越小,幾十年前就已預告以後的零子零件可能只有花粉大小,如果現在再評估一次還會更驚人。

网友C:
SMD 零件各家有各家的編號 跟 DIP 元件大不相同

光是中國生產製造的 就一大堆編號了

有些甚至要透過電表或其他儀器去量 才能確定是什麼元件

楼主:
感謝先進們說明。

小弟所提問的元件出現在 Hoover floormate 洗地機的控制板上,我只在美國一些像 fixya.com 網站找到一些專門針對這部機器的討論,但幾乎都是討論機構的問題,電子電路問題沒人在討論。奇怪的是,我在查找的期間發現到用控制板上印的 pcb編號,ROHS,RU ,生產商編號,批次,兩組貼紙上的條碼等等的共有ˊ6組識別編號去google,居然完全找不到,這家公司的資訊保密也做得太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小型化之後表面積嚴重不足,各廠家就以代號做標示,只能先設法查出是哪個品牌再由資料頁面查出是哪個編號 ...

好的,感謝。我本來是想已經看了幾天的datasheet,已經有點不想再找,後來看到烏骨加學姐的福利社有一顆可能可以用的,想偷吃步問先進們答案,看來這個搜尋過程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D:
元件 製造與使用  依存著商業關係
說白些  製造商 與  組裝廠商 的互動需求
個體戶  不被看在眼中

組裝廠商 有絕對等級的 BOM 物料表   據此採買使用的元件  因此有資料規格有履歷承繼性的證據鏈
組裝廠商  看問題1 時  同時 有機種名稱 物料表   證據鏈有履歷承繼性
個人 單獨遭遇 問題1 時  只能大概性猜測  沒有履歷承繼性  證據鏈薄弱

問題2  同上    只能說   依不成文慣例   而大概性猜測  是生產批號相關

問題3  簡略標記  不如說是一種驗證  前述問題1答覆已說明
          相形之下生產批號  重要性就提上   這是為了  品質體系的追蹤 ... 生產履歷
          組裝廠商  已出貨半年某型號產品  AE 55A 元件 故障
          生產履歷裡  若是少了  55A
          組裝廠商  只能  找到  哪家元件 製造商
          而該元件製造商  接手後 無法繼續追查  (了不起 就一些 元件交貨日期  至於雙方庫存時間差會增加查證困難)

          用一些  顯卡 災情來說明   某批記憶體   容易故障   要找的是生產批號   型號不變
          而若是少了這一環節  事態就很棘手  框列範圍  處理事情的成本付出   會難以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子零件越做越小,幾十年前就已預告以後的零子零件可能只有花粉大小,如果現在再評估一次還會更驚人。 ...

看對岸的手機維修影片,藉著顯微鏡,肉眼維修對尺寸的挑戰似乎還可以繼續下去,花粉級的話,真的難以想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D 零件各家有各家的編號 跟 DIP 元件大不相同

光是中國生產製造的 就一大堆編號了

是,看來就只能慢慢找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對岸的手機維修影片,藉著顯微鏡,肉眼維修對尺寸的挑戰似乎還可以繼續下去,花粉級的話,真的難以想像 ...

半導體的進步 電子元件只會越做越小 到時候連絲印都沒有 最好還是把電子學實習 拿出來複習一遍 用量測的紀錄特性曲線 比較實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元件 製造與使用  依存著商業關係
說白些  製造商 與  組裝廠商 的互動需求
個體戶  不被看在眼中

我找到一些說明有看到E1.X 的X可以是10月份的意思,只是,後來又接著想,那年份呢?...所以才會好奇,生產商的工程師們真的需要絞盡腦汁來想出一些標示來,BOM這真的是個大學問。

大哥這樣解釋就明白了,我就沒想到這個風險管控問題,生產日期或批號真的很重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一些說明有看到E1.X 的X可以是10月份的意思,只是,後來又接著想,那年份呢?...所以才會好奇,生 ...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要考慮  替代料 (second source)
一些廠商會模仿大廠零件 然後用先進製程的優勢 去取代大廠零件 衝擊市場

但在高利潤市場 (車用規格 軍用規格 醫療器材 )  這種方法很難進入
例如 https://sst.semiconductor-digest ... in-automotive-fabs/
長時間的品質管控才能達到下游系統廠的信任
而這個 X 標示在事後品管回溯可以提供 快速參考的依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導體的進步 電子元件只會越做越小 到時候連絲印都沒有 最好還是把電子學實習 拿出來複習一遍 用量測的 ...

說的是,謝謝您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要考慮  替代料 (second source)
一些廠商會模仿大廠零件 然後用先進製程的優勢 去 ...

沒想到連替代料件也會有麼大的影響。
前幾天才看到報導提到車載元件的整體利潤高過先進製程,因為占比的關係。
這個文章報導的廠商滿厲害的,即便未運用ASPs,才兩百個 lots就可以抓到問題維持良率。我還停留在 knowledge based ...以及模糊集世代,以前neural net是研究芯片的主導,現在已經淪為製程應用了,跟不上,繼續當駱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