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關電源持續供電故障

楼主(2022-08-08):
1.開關電源常見故障有打嗝現象,此現象基本上已告訴你啟動電阻是正常的,即芯片已開始工作了,但之後的芯片工作電源是來自持續供電迴路,當此迴路出現問題時,電路便進入了打嗝現象(例如3842芯片的啟動電壓為16V,此電壓是由啟動電路提供,但7腳電壓須持續>10V,此電壓是由持續供電迴路產生).
2.故當持續供電迴路異常時,當7腳電壓<10V時,芯片進入關閉狀態(UVLO),以致芯片形成打嗝現象.
3.持續供電迴路異常時,常伴隨出現迴路上的限流電阻(約5-20歐姆)燒毀開路,而僅靠7腳上的濾波電容殘存電壓供電,這能量是無法持續的.
4.各位有沒仔細想過此限流電阻(約5-20歐姆)是如何發生擊穿的?期待你的答案.
5.此迴路上的整流器最容易出現的故障是擊穿短路現象,這是很容易以電表發現的,但他也很容易出現反向微漏電且被忽略的,所以維修時尤須檢查逆向電阻是否異常.
6.接下來請一起來欣賞作者的視頻講解.

楼主:
當持續供電迴路出現問題後,為何有時是限流電阻阻值上升或開路,有時卻是芯片7腳短路擊穿?這2者故障可能是由何條件決定?

网友:
感謝知識分享!
曾經遇上負載端過流造成芯片保護,也有此類似打嗝現象.

网友(2022-09-07):
最近修了幾個 監視器攝像頭的12V電源供應,發現47uF/50V 電容器,當它容量不足或是 esr過高時,就會有12V輸出,但是附載加上去時候,就會 ON/OFF 間續輸出的問題,換成100uF/50V 之後異常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