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還是雜牌LED 室內吸頂燈,在考慮要不要修?

楼主(2022-08-08):
第一個已經修好了,再看看能用到什麼時候?這篇是第二個吸頂燈,這到底是要算有廠牌還是雜牌?

打開一看是密密麻麻上百顆的小LED 燈珠,心裡在想要是燈珠壞了就麻煩了。
▼鋁基板上有印著這片LED 板的規格。

▼整片LED 板只有2個螺絲還鎖在燈座上,其它則是因為螺絲腳塑膠脆化全部掉光了。

▼用烏骨雞學姐在賣的LED 測試儀檢查這片LED 燈板,沒算錯的話,總共壞了34 顆燈珠。

要修就得有燈珠,這個好解決,只要找阿正仔A 一些就行,問題是這個板上的燈珠壞這麼多顆,代表其它的燈珠壽命也不長了,想要用的久就得把LED 燈珠全部換掉才行。
開始陷入長考要不要修?

网友:
建議放棄, 塑膠底板又簍空無法散熱, 修好也不長命

网友A:
視自己有無直接用途需求

若沒有就讓別人去費心思
將故障品 + 更換用LED 燈珠  打包成套

看是以酷幣兌換
或是  免費但需發文  成敗不拘的維修實例
或是 其他應用的改裝文亦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視自己有無直接用途需求

若沒有就讓別人去費心思

我手上是有在鋁基板焊燈珠的小焊台,不過我沒有合適的燈珠,這個兩光吸頂燈要換燈珠就得全部換,不然一定用不久。

我想到某位朋友的工廠以前有在做LED 路燈,我來問看看它有沒有現成的小功率燈板可以直接代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上是有在鋁基板焊燈珠的小焊台,不過我沒有合適的燈珠,這個兩光吸頂燈要換燈珠就得全部換,不然一定 ...

wish可以再加一些小型的散熱風扇!

网友:
這種燈我們一般都會換大廠的,不然換燈的工錢比燈本身還多.換小廠故障又跑一趟,就不划算

网友:
上個月我也有"幾組"這種吸頂燈,本來想丟上來換酷幣的說。後來想想打包太麻煩了~~直接送1F回收區

网友B:
有LED料件可A、有鐵板燒設備就都好辦。

供電板若是壞了,就不太有價值了。

我的980供電又去了了~考慮換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LED料件可A、有鐵板燒設備就都好辦。

供電板若是壞了,就不太有價值了。

請問 鐵板的溫度要多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問 鐵板的溫度要多少度?

抱歉,antlu大您誤會了,980是顯卡。

我只有預熱台、沒修過拆焊過LED燈珠。

下面連結可以參考,加熱溫度我不清楚,只怕溫度不夠、功率不足。

使用指針式電表可以點亮單顆LED。

有使用鐵板燒的朋友可以替大大解惑。

有手就行 LED灯维修-灯珠更换 by 月色z

手把手教你更换LED灯珠 by 多多百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抱歉,antlu大您誤會了,980是顯卡。

我只有預熱台、沒修過拆焊過LED燈珠。

感謝您!! 溫度270度 底部加熱!! 滔寶有賣加熱模組!! 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謝您!! 溫度270度 底部加熱!! 滔寶有賣加熱模組!! 讚!!

此篇LED datasheet的第16頁,
有回流焊溫度曲線
https://www.beck-elektronik.de/f ... A03-XXH02-XX-XX.pdf

焊LED推薦鐵板燒型溫控加熱台+有鉛錫漿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d1qbs0u83a1d
不建議紅外線加熱台 (焊鋁基板LED效果不好, 溫度會忽高忽低, 失敗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篇LED datasheet的第16頁,
有回流焊溫度曲線
https://www.beck-elektronik.de/fileadmin/user_upload/P ...

不貴!! 一千多元台幣!!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275-1-1.html

換過一次,先說結論,不太值得,只能滿足好奇心。
一來就像前面說的,底板散熱,壽命問題。
二來換的時候所有燈珠的一致性,包含有沒有焊好,沒有焊好會導致幾串幾並的電阻分配不均勻,然後直接把新的燒掉幾顆,光是在哪邊解焊 上新的燈珠 測試  就有點耗時間...
但是滿足好奇心和DIY還是無價啦~~

如果再壞,我是會直接放生買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