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鉛酸電瓶的充電原理?

楼主(2022-08-08):
一般鉛酸電瓶若沒電
市面有家用110V轉DC14V的充電器,可在家方便充電
(一般小小一顆陽春的基本型,非高階設備級)

這類充電器使用方法是接上電瓶正/負端後
即開始充電(紅燈恆亮),接著會自動感應充飽(綠燈亮)

此時用電壓表量測,得知最高充電壓是14.1V
斷開充電後,電瓶自己會慢慢降至待機電壓12.8左右

問題:
請問這類充電器是如何判斷電瓶已充飽?

有此一問是因為,電瓶轉綠燈後(14.1V)
發現若以其它充電設備繼續充電,例如輸入14.4V
發現電瓶依舊可以繼續充電(有顯示電流在跑)

換言之14.1V的充電器似乎並無法讓電瓶充飽
這之中的原因與原理是什麼呢?
是充電器自身的設計就是最高14.1V寫死?

可否請學長姊不吝指導?謝謝分享

网友:
壓差跟電流,
這種東西是小電流的,
壓差小時基本上電流也小,
等於充不進去,
變相的停止充電.

网友:
原理大同小異,在於使用條件

通俗一點 適當杯子裝水可大/可小/可多/可少,裝多了溢出,裝少了久放自動消失......。

再深一點  氣球換成壓力,原理同上,裝多了自爆,裝少了早晚倒縮......。

混合性又有壓力又有液體容器  常見的瓦斯罐/噴漆...充裝限制更多.....。

電池小至鈕扣大至百公斤電池,終究會自耗,不是吃飽或吃不飽就好,各種充電電池特性逕自參考各家規格就有。

网友:
充電...不外乎就是定電壓(固定電壓,電流隨時間變化<-看你的電源供應器最大電流及電池當下最大充電電流)或是定電流(固定電流,電壓隨時間變化)....你這個變壓器是"定電壓"充電,當電流變化接近0時候, 判斷電瓶己經無法在該電壓下進行電解反應(充飽)...如果正常情況下..在14.1V下.. 如果變壓器沒有問題...電瓶的蓄電量仍然不足...那可能是電瓶老化...如果電瓶老化要再救回來那又是另一個課題了..什麼高壓電壓活化..脈沖活化....一堆啊, 我就不再多說了..可以找一下谷哥大神....另外為什麼充電電壓是14.1~14.6V...如果你要了解深一點就要K一下書..電化學/電解...如果要易懂的話就像2,3樓樓主回覆...

网友:
有個土方法,串接電流表
基本上接近充飽時,因為內阻上升,定電壓充電流會明顯下降,小弟都用這樣判斷

其他方法還有溫度,充飽後電能變成電解水,電池溫度會明顯上升(明顯2字要靠個人感覺判斷)
還有用聽的,充飽後變電解水,會有明顯泡泡聲

网友:
TI有出一顆uc2906 Sealed Lead-Acid Battery Charge,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附件資料.

鉛酸電池的特性,充電器應該就是偵測這些點,搞不好裡面就有一顆類似的IC也說不定.

Datasheet 裡的一張圖.

應該是走這樣的路徑.

也可以簡化成兩階段.

2.66 MB, 下載次數: 4

datasheet

157.75 KB, 下載次數: 6

應用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先進指導
在下會再研究看看,謝謝~!

网友A:
,例如輸入14.4V 發現電瓶依舊可以繼續充電(有顯示電流在跑)

突然想到,這時候的電流會不會只是在把電池液給電解蒸發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輸入14.4V 發現電瓶依舊可以繼續充電(有顯示電流在跑)

突然想到,這時候的電流會不會只是在把電池液 ...

也有可能內阻變大,
單純的在送電發熱.

网友:
傳統鉛酸電池有沒有充飽,要測量電池內的電解液,有一種工具“比重計“可測量電池是否充飽,電解液比重達到1.25就表視充飽了。
在充電高程中會產生氫氣與熱,所以充電過程中要降溫與注意隔離火源,高電壓充電,電解液容易蒸發造成缺少電解液,要補充蒸餾,也會產生高溫,容易造成極板變形造成間距不均勻,蓄電不良。
一般鉛酸電池採用涓流充電充電最好,電池壽命可延長,涓流充電也就是低電壓充電,高溫與水份蒸發的問題可以降低很多。

補充內容 (2022-8-19 11:13 PM):
在充電過程中會產生氫氣與熱,所以充電過程中要降溫與注意隔離火源,高電壓充電,電解液容易蒸發造成缺少電解液,要補充蒸餾水,也會產生高...(修改錯字,漏字)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真的很詳細,努力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