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被問到了WEB3.0

楼主(2022-08-09):
因為是老闆問到的,所以整個晚上腦袋都在想這件事。(連作夢都是這件事,媽啊!)
到了今天,發現我根本找錯keyword了。
每個人理解的方向都不太一樣,也多少有了過度的解答。

你們怎麼想的呢?

网友A:
Web3.0
與虛擬貨幣有點關聯、去中心化。
要應用廣泛還要一些時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b3.0
與虛擬貨幣有點關聯、去中心化。
要應用廣泛還要一些時間吧?

嗯,我覺得是相反的,虛擬貨幣是Web3.0的延伸~~

廣泛應用,有難度吧@@"

网友B:
我沒研究過,但是我認為是從以前 p2p 傳檔(去中心化的始祖)的觀念來的,不知正不正確。

===============

如果有人創建了痞酷網web3.0的初始資料區塊,那就沒有管理員和等級制度。
有人發表新文章,文章內容就會分散傳送(p2p)到會員們的電腦中(可能只分到一部分檔案),沒有管理員可以審核內容恰不恰當。
你查閱文章之後,如果回復了一段文字,原始區塊會再串接一個新的區塊,然後再次複製並分散到會員們的電腦中。
新會員要獲得資料節點要先下載pigooW3.app,安裝好後你的電腦自動會變成p2p節點之一,可以從其他會員電腦取得論壇目錄和各討論串的連結(blockchain),並且你的電腦也會開始被p2p儲存資料進來。
這樣 Wish大也不用擔心伺服器掛了,或是要做資料備份的問題。

一個新設立的系統,每一次新增資料(或是新增交易資訊),就會包封一個新的資訊區塊分散儲存(多份)。可以新增,但是無法刪除舊的資訊(已鎖在區塊中)。
一個資料庫沒有儲存中心,也沒有人可以回溯編輯或刪除舊資料訊串,你只要能夠提取資料庫的某個資料節點就可以執行獲得該資料庫的服務功能。

這樣的資料庫衍生出來的服務就稱為Web 3.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沒研究過,但是我認為是從以前 p2p 傳檔(去中心化的始祖)的觀念來的,不知正不正確。

===============

概念上,分散式架構是可行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他們都有提到AI人工智慧來進行管理。看來現今是不可行的。

其實在一開始,我搜尋WEB3.0,是找不到相關訊息的(也就是我前面說的根本找錯keyword)。
找出來的文章九成九九都跟NFT有關。

我想,要實現3.0有一個重大前題是,資料量要夠少。提供的區塊鏈比使用者數量還少。

1.0  使用者上網找資料
2.0  使用者可提供資料
3.0  使用者擁有資料

一開始找到的東西是上面這三項,然後就直接導向NFT了。
因為本身是做資訊工程的,怎麼都想不出來跟NFT到底有啥關聯性。
看了很多的YT,融合其它人的見解後,個人得到了一個結論,哦不~~是腦袋浮出了一個宗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概念上,分散式架構是可行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他們都有提到AI人工智慧來進行管理。看來現今是不可行的 ...

我的想法是
NFT就是把使用者認為有價值的圖串進去虛擬貨幣的交易記錄
好處是可以永久保存
但目前並沒有不可複製的管控
所以別人也可以把相同的圖串進自己的交易記錄永久保存
串進去的東西是不可修改的
因為同時會有多台電腦擁有
這是區塊鏈的優點
比特幣、乙太幣都是區塊鏈的架構
拿交易記錄來做區塊鏈資料庫的應用
有不可更改的優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想法是
NFT就是把使用者認為有價值的圖串進去虛擬貨幣的交易記錄
好處是可以永久保存

我想它的使用,以目前的基礎來看,只能夠在虛擬貨幣上大放光彩

网友:
引用 楼主:
概念上,分散式架構是可行的,有一點很重要的是,他們都有提到AI人工智慧來進行管理。看來現今是不可行的 ...

有無AI 應該不是重點,Web3的重點應該就是在分散化,而且這種分散化是有特定技術的。
只要符合特定分散化的網路技術,應該就可以稱為 Web3。

Web3 — 分散式網路的願景

我前面提到的 pigooW3.app,基本作法可以參考:

星際檔案系統(InterPlanetary File System,縮寫為IP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