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問題求助] X260 左側二個USB 3.0無作用

楼主(2022-08-09):
手上的X260 左側二個USB 3.0 port 突然無法使用
拿三用電表量 發現接device 後 5V 會拉起來一秒後又歸零
但單純用電表量5V 不接device 就不會歸零
請問要如何下手查問題

THANKS

网友:
電路圖
LENOVO X260 LCFC NM-A531.pdf (2.68 MB, 下載次數: 18)

點位圖PDF
ThinkPad X260 NM-A531 boardview.rar (265.76 KB, 下載次數: 14)

楼主:
可惜
現在來無法下載附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
現在來無法下載附件

那就多發文跟回覆文章
把故障那邊USB可以拍照上來增加積分故障兩個是J33跟J42嗎可以先測一下阻直
很多痞友都怕發錯格式都不敢拍照上傳
錯失修好的機會

楼主:
請問是J33 J42 接頭每根pin 的阻值? 是單純量接頭本身金手指到底下的接點?

楼主:
是這二個接頭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J33 J42 接頭每根pin 的阻值? 是單純量接頭本身金手指到底下的接點?

對地阻直
發文格式錯誤沒做插入動作
會出現左上方圖片數字
這次我幫你改
J33 J42 供電都從U13轉換

楼主:
J33 (Fail)                  J42 (Fail)                    J34 (OK)
1. 0.405 MΩ              1. 0.700 MΩ              1. 0.339 MΩ
2. 0.357 MΩ              2. 0.536 MΩ              2. 0.381 MΩ
3. 60.9  KΩ               3. 0.4485 MΩ             3. 0.382 MΩ
4. 0 Ω                      4. 0 Ω                       4. 0 Ω
5. 0.750 vMΩ            5. 156.6 KΩ                5. 0.263 MΩ
6. 0.778 MΩ              6. 0.767 MΩ               6. 0.266 MΩ
7. 0 Ω                      7.  0 Ω                       7. 0 Ω
8. 斷路                     8. 107 KΩ                  8. 19.06 KΩ
9. 斷路                     9. 16.76 MΩ               9. 0.811 MΩ

网友:
引用 楼主:
J33 (Fail)                  J42 (Fail)                    J34 (OK)
1. 0.405 MΩ              1. 0.70 ...

先從J33 8 9腳查起 E_L6

楼主:
E_L6. 4 pin 全部斷路 沒有阻值

楼主:
E_L5. E_L4 可以量到阻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E_L6. 4 pin 全部斷路 沒有阻值

那就先更換E_L6 exc24ch900u_4P
應該可以先拆掉再測量阻直

楼主:
已經換了 E_L6 有出現阻值 但還是一樣 5V 上來一秒後又歸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換了 E_L6 有出現阻值 但還是一樣 5V 上來一秒後又歸零

那就檢查U13 C275 C110 C109 有無短路

楼主:
只有C13 第一根 pin 斷路,其他的pin 和 C275 C110 C109 無短路

楼主:
只有U13 第一根 pin 短路,其他的pin 和 C275 C110 C109 無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C13 第一根 pin 短路,其他的pin 和 C275 C110 C109 無短路

PIN1 本來就接地
E_L4阻值在測量一次
D14檢查一下 好像是2.0保護 可先拆掉看看

楼主:
E_L4 阻值 有一組是0.27 MΩ ~0.22 MΩ 飄動, 另一組是60.7KΩ ~50KΩ 飄動

D14
1. 0.284 MΩ
2. 0Ω
3. 58.3 KΩ
4. 0.30 MΩ
5. 0.46 MΩ
6. 0.43 MΩ

楼主:
移開D14   還是一樣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移開D14   還是一樣狀況

D16 D53 可測量一下電壓嗎
插入的裝置是2.0還是3.0的

楼主:
請問是每根腳都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是每根腳都量嗎

他是保險絲有辦法每根腳都量到嗎

楼主:
請問D16 和D53  都是像圖片上紅圈起來的元件
pin 腳都在正下方

D53

D53

找不到可以量測的點

THANKS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D16 和D53  都是像圖片上紅圈起來的元件
pin 腳都在正下方

D16就是從J33 8 E_L6 2 測量 到C105
               J33 9 E_L6 3 測量 到C106
D16 D53 總共有八條 用蜂鳴檔下去看有無斷線
電容就測量看有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