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陶瓷電容]

楼主(2022-08-10):
我們公司近的陶瓷電容大部分都有標示誤差值的字母代號
但也很常見幾款是只有標示數值
沒看到誤差值代號
例如只標示104
那這樣誤差值跟耐壓到底是怎麼判斷呢?

网友A:
請問是 DIP 還是 SMD 陶瓷電容

一般公司 SMD 0.1uF 大多買50V的

至於詳細規格 請跟你家採購要規格書 例如下圖所示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 DIP 還是 SMD 陶瓷電容

一般公司 SMD 0.1uF 大多買50V的

是DIP件(陶瓷電容104),外觀只顯示104

网友B:
要知道誤差值跟耐壓到底是多少,只有查閱廠商提供的規格書才能確定。

對一般尺寸的,耐壓如果沒有特別標示,通常是50V。

誤差如果沒有特別標示,可以推測是M(或更大誤差)。 也可以進行抽樣測量,以統計方式推估母體的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知道誤差值跟耐壓到底是多少,只有查閱廠商提供的規格書才能確定。

對一般尺寸的,耐壓如果沒有特別標示 ...

瞭解
因為發現市面各廠商作的方式都不相同
有時進貨確實只有標示104
其他規格只能看外標籤標是
甚至有的只有透明袋包裝
止寫容值~~根本甚麼都看不出來